[应用相关] STM32 USB驱动

楼主(2018-08-29):
目前,ST的USB驱动有两套,一套是早期的独立版USB驱动,官方培训文档中称为Legacy library,最新版为2.2.0;一套为针对其Cube系列的驱动,根据芯片不同可能有区别,具体见对应芯片的Cube驱动包,官方培训文档中称为Cube library。 本文使用的为Legacy libraryUSB驱动。

楼主:
USB(Universal Serial Bus) 是一种支持热插拔的高速串行传输总线,它使用差分信号来传输数据。在USB 1.0和 USB 1.1 版本中,只支持1.5Mb/s 的低速(low-speed)模式和 12Mb/s 的全速(full-speed)模式,在USB 2.0中,又加入了480Mb/s的高速模式,USB 3.0(super speed),传输速率最大5Gbps。USB 2.0 被设计成为向下兼容的模式,当有全速(USB 1.1)或者低速(USB 1.0)设备连接到高速(USB 2.0)主机时,主机可以通过分离传输来支持它们。一条USB 总线上,可达到的最高传输速度等级由该总线上最慢的“设备”决定。

楼主:
USB 体系包括USB host(主机)、USB device(设备)以及物理连接(USB interconnect)三个部分。其中,设备(USB device)又分为 USB function和USB Hub。

楼主:
SB host: 任何USB系统中只有一个主机。 主机系统的USB接口被称为主机控制器。 主机控制器可以以硬件,固件或软件的组合来实现。 根集线器集成在主机系统内以提供一个或多个连接点。

楼主:
USB device: 可以分为

USB Hub: USB HUB提供了一种低成本、低复杂度的USB接口扩展方法。HUB的上行PORT面向HOST,下行PORT面向设备(HUB或功能设备)。在下行PORT上,HUB提供了设备连接检测和设备移除检测的能力,并给各下行PORT供电。HUB可以单独使能各下行PORT。不同PORT可以工作在不同的速度等级(高速/全速/低速)。

楼主:
USB function: 能够通过总线传输或接收数据或控制信息的设备,在USB2.0标准中,别成为Clas。
主要有以下三类:

A human interface device such as a mouse, keyboard, tablet, or game controller
An imaging device such as a scanner, printer, or camera
A mass storage device such as a CD-ROM drive, floppy drive, or DVD drive

楼主:
USB interconnect: USB设备连接到主机并与之通信的方式。主要由以下三部分:

Bus Topology: USB上的设备通过分层的星形拓扑物理连接到主机,如下图所示。 USB连接点由称为集线器的特殊类别的USB设备提供。 集线器提供的附加连接点称为端口。 主机包括称为根集线器的嵌入式集线器。 主机通过根集线器提供一个或多个连接点。 为主机提供附加功能的USB设备称为功能。 为了防止循环附件,USB层的星形拓扑结构上采用了分层排序。USB设备和主机之间的连接模型
Inter-layer Relationships: 就功能堆栈而言,是系统中每层执行的USB任务。

Data Flow Models: 数据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USB在系统中移动的方式。

楼主:
USB电器特性

  该部分主要针对USB 2.0规范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在USB 2.0系统中要求USB传输线使用屏蔽双绞线。USB 支持“总线供电”和“自供电”两种供电模式。在总线供电模式下,设备最多可以获得500mA 的电流。一条USB传输线分别由地线、电源线、D+和D-四条线构成,D+和D-是差分输入线。它使用的是3.3V的电压(与CMOS的5V电平不同),而电源线和地线可向设备提供 5V 电压,最大电流为500mA (可以在编程中设置)。

楼主:
在USB2.0规范中,定义了以下一些电平信号:

差分信号1:D+>2.8V,D-<0.3V;
差分信号0:D->2.8V,D+<0.3V。
J 状态和 K 状态
  低速下:D+ 为“0”,D- 为“1”是为“J”状态,“K”状态相反;
  全速下:D+ 为“1”,D- 为“0”是为“J”状态,“K”状态相反;
  高速同全速。
SE0 状态:D+为“0”,D- 为“0”
IDLE 状态
  低速下空闲状态为“K”状态;
  全速下空闲状态为“J”状态;
  高速下空闲状态为“SE0”状态。
针对低速 / 全速模式,有以下几个重要信号:

Reset 信号:主机在要和设备通信之前会发送Reset信号来把设备配置到默认的未配置状态。即 SE0 状态保持10ms。
Resume 信号:20ms的 K 状态 + 低速 EOP

楼主:
USB 通信协议

  以下部分主要根据 USB 2.0 规范的第八章。数据在USB线里传送是由低位到高位发送的。USB采用NRZI(非归零编码)对发送的数据包进行编码。即:输入数据0,编码成“电平翻转”;输入数据1,编码成“电平不变”。
  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操作(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接收方解码NRZI码流,然后识别出填充位,并丢弃它们。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楼主:
USB 数据格式

  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的,首先数字串构成域(有七种),域再构成包,包再构成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中断传输、并行传输、批量传输和控制传输)。下面介绍一下域、包和事务。
  USB协议规定了四种传输(transfer)类型:批量传输、同步传输、中断传输和控制传输。其中,批量传输、同步传输和中断传输每传输一次数据都是一个事务,控制传输包括三个过程,建立过程和状态过程分别是一个事务,数据过程则可能包含多个事务。

楼主:
域(Field)

  域一个包被分为不同域,域是USB数据最小的单位,由若干位组成(多少位由具体的域决定)。根据不同类型的包,所包含的域是不一样的。但都要以同步域SYNC开始,紧跟一个包标识符PID,最终以包结束符EOP 来结束这个包。

楼主:
包(Packet)

  包(Packet)是USB系统中信息传输的基本单元,所有数据都是经过打包后在总线上传输的。
  包是USB总线上数据传输的最小单位,不能被打断或干扰,否则会引发错误。若干个数据包组成一次事务传输,一次事务传输也不能打断,属于一次事务传输的几个包必须连续,不能跨帧完成。一次传输由一次到多次事务传输构成,可以跨帧完成。
  由域构成的包有四种类型,分别是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前面三种是重要的包,不同包的域结构不同

楼主:
事务(Transaction)

   在USB上数据信息的一次接收或发送的处理过程称为事务处理(Transaction),分别有IN、OUT和SETUP三大事务。一个事务由一系统packet组成,具体由哪些packet组成,它取决于具体的事务。可能由如下包组成:

一个token packet
可选的data pcket
可选的handshake packet
可选的special packet

楼主:
传输(Transfers)

  以下部分主要根据 USB 2.0 规范的第五章和第八章 。USB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宏观看是在HOST和USB功能设备之间进行。微观看是在应用软件的Buffer和USB功能设备的端点之间进行。一般来说端点都有Buffer,可以认为USB通讯就是应用软件Buffer和设备端点Buffer之间的数据交换,交换的通道称为管道。通常需要多个管道来完成数据交换,因为同一管道只支持一种类型的数据传输。用在一起来对设备进行控制的若干管道称为设备的接口,这就是端点、管道和接口的关系。

楼主:
控制传输(Control Transfers)

  控制传输是一种可靠的双向传输,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次控制传输分为三(或两个)个阶段:建立(Setup)、数据(DATA)(可能没有)以及状态(Status)。每个阶段都由一次或多次(数据阶段)事务传输组成(Transaction)。在USB设备初次接到主机后,主机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备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使得主机识别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是每一个USB开发者都要关心的问题。
  控制传输是双向的传输,必须有IN和OUT两个方向上的特定端点号的控制端点来完成两个方向上的控制传输

楼主:
中断传输(Interrupt Transfers)

  中断传输是一种轮询的传输方式,是一种单向的传输。HOST通过固定的间隔对中断端点进行查询,若有数据传输或可以接收数据则返回数据或发送数据。否则返回NAK,表示尚未准备好。中断传输的延迟有保证,但并非实时传输,它是一种延迟有限的可靠传输,支持错误重传。对于高速/全速/低速端点,最大包长度分别可以达到1024/64/8 Bytes。 高速中断传输不得占用超过 80%的微帧时间,全速和低速不得超过90%。 中断端点的轮询间隔由在端点描述符中定义,全速端点的轮询间隔可以是1 ~ 255mS。低速端点为10 ~ 255mS,高速端点为(2interval-1)*125uS,其中 interval 取 1到 16 之间的值。
  除高速高带宽中断端点外,一个微帧内仅允许一次中断事务传输。高速高带宽端点最多可以在一个微帧内进行三次中断事务传输,传输高达 3072 字节的数据。
  所谓单向传输,并不是说该传输只支持一个方向的传输。而是指在某个端点上该传输仅支持一个方向,或输出、或输入。如果需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某种单向传输,需要占用两个端点,分别配置成不同的方向。可以拥有相同的端点编号。
  中断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键盘、鼠标等HID设备的数据传输。
  中断传输在流程上除不支持PING之外,其他的跟批量传输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仅在于事务传输发生的端点不一样、支持的最大包长度不一样、优先级不一样等这样一些对用户来说透明的东西。
  主机在排定中断传输任务时,会根据对应中断端点描述符中指定的查询间隔发起中断传输。中断传输有较高的优先级,仅次于同步传输。同样中断传输也采用 PID 翻转的机制来保证收发端数据同步。

楼主:
批量传输(Bulk Transfers)

  批量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是一种可靠的单向传输,但延迟没有保证,它尽量利用可以利用的带宽来完成传输,适合数据量比较大的传输。低速USB设备不支持批量传输,高速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度为512,全速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度可以为8、16、32、64。
  用于传输大量数据,要求传输不能出错,但对时间没有要求,适用于打印机、存储设备等
  批量传输在访问USB总线时,相对其他传输类型具有最低的优先级,USB HOST总是优先安排其他类型的传输,当总线带宽有富余时才安排批量传输。高速的批量端点必须支持PING操作,向主机报告端点的状态。NYET表示否定应答,没有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包,ACK 表示肯定应答,已经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楼主:
同步传输(Isochronous Transfers)

  同步传输是一种实时的、不可靠的传输,不支持错误重发机制。只有高速和全速端点支持同步传输,高速同步端点的最大包长度为1024,低速的为1023。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有两个特殊地方,第一,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是没有返回包阶段的;第二,在数据包阶段所有的数据包都为DATA0。
它由两种包组成:

token
data

楼主:
USB设备架构

  USB 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 要接收主机枚举( Enumeration) 和配置(Configuration) ,目的是让主机知道设备功能、是哪一类的USB 设备、占用多少资源、使用了哪些传输方式以及传输的数据量等等。只有主机完全确认了这些信息后, 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USB Host通过设备请求命令来获取或者设置USB Device的参数/数据。这些信息是通过存储在设备中的USB 描述符来体现的。

楼主:
多配置USB设备枚举过程和多字符串描述符的枚举是相同的,大致过程如下:

供电;
总线复位;
获取设备描述符;
总线复位;
设置地址;
获取设备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1;
获取配置描述符2;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1;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2;

设置配置;

楼主:
连接(Attached)

  设备可以连接到USB或者从USB上拔出。USB设备从总线上拨出后的状态在规范没定义,只说明一旦USB连到总线要求的操作以及属性。

楼主:
上电(Powered)

  设备可以支持自供电和总线供电配置。 某些设备配置支持任意电源。 仅当设备是自供电时,其他设备配置才可用。 设备通过配置描述符报告其电源功能。 当前电源被报告为设备状态的一部分。 设备可以在任何时间改变其电源,例如从自供电到总线供电。 如果配置能够支持两种功耗模式,则为该配置报告的功率最大值是设备在任一模式下从VBUS中获取的最大值。 无论模式如何,设备都必须遵守此最大值。 如果配置仅支持一种电源模式且设备的电源发生变化,则设备将丢失其当前配置和地址并返回到Powered状态。 如果设备是自供电的并且其当前配置需要超过100 mA,那么如果设备切换为总线供电,则必须返回到地址状态。 如果本地电源丢失,则允许使用VBUS为集线器控制器供电的自供电集线器保持在已配置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1.13节。
  USB设备的电源可来自外部电源,也可从USB接口的集线器而来。电源来自外部电源的USB设备被称作自给电源式的(self-powered)。尽管自给电源式的USB设备可能在连接上USB接口以前可能已经带电,但它们直到连线上USB接口后才能被看作是加电状态(Powered state)。而这时候VBUS已经对设备产生作用了。
  一个设备可能有既支持自给电源的,同时也支持总线电源式的配置。有一些支持其中的一种,而另一些设备配置可能只有在自给电源下才能被使用。设备对电源支持的能力是通过配置描述表(configuration descriptor)来反映的。当前的电源供给形式被作为设备状态的一部分被反映出来。设备可在任何时候改变它们的供电来源,比如说:从自给式向总线式改变,如果一个配置同时支持两种模式,那此状态的最大电源需求就是指设备在两种模式下从VBUS上获取电能的最大值。设备必须以此最大电源作为参照,而究竟处于何状态是不考虑的。如果有一配置仅支持一种电源模式,那么电源模式的改变会使得设备失去当前配置与地址,返回加电状态。如果一个设备是自给电源式,并且当前配置需要大于100mA电流,那么如果此设备转到了总线电源式,它必须返回地址状态(Address state)。自给电源式集线器使用VBUS来为集线控制器(Hub controller)提供电源,因而可以仍然保持配置状态(Configured state),尽管自给电源停止提供电源。

楼主:
默认状态(Default)

  设备上电后,它不响应任何总线处理,直到总线接收到复位信号为止.接收到复位信号后,用默认的地址可以对设备寻址.
  当用复位过程完成后,USB设备在正确的速度下操作(即低速/全速/高速).低速和全速的数据选择由设备的终端电阻决定.能进行高速操作的设备决定它是否在复位的过程的一部分执行高速操作.
  能进行高速操作的设备在全速的电气环境中操作时,必须能以全速成功复位.设备成功复位后,设备必须成功响应设备和配置描述符请求,并且返回适当的信息.当在全速下工作时,设备可能或者不能支持预定义的功能.

楼主:
地址(Address)

  所有的USB设备在加电复位以后都使用缺省地址。每一设备在连接或复位后由主机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当USB设备处于挂起状态时,它保持这个地址不变。
  USB设备只对缺省通道(Pipe)请求发生响应,而不管设备是否已经被分配地址或在使用缺省地址。

楼主:
配置状态( Configured )

  在USB设备正常工作以前,设备必须被正确配置。从设备的角度来看,配置包括一个将非零值写入设备配置寄存器的操作。配置一个设备或改变一个可变的设备设置会使得与这个相关接口的终端结点的所有的状态与配置值被设成缺省值。这包括将正在使用(date toggle)的结点(end point)的 (Date toggle)被设置成DATA0。

楼主:
挂起状态(Suspended)

  为节省电源,USB设备在探测不到总线传输时自动进入中止状态。当中止时,USB设备保持本身的内部状态,包括它的地址及配置。
  所有的设备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探测不到总线活动时必须进入中止态。不管设备是被分配了非缺省的地址或者是被配置了,已经连接的设备必须在任何加电的时刻随时准备中止。总线活动的中止可能是因为主机本身进入了中止状态。另外,USB设备必须在所连接的集线器端口失效时进入中止态。这就是所指的选择性中止(Selective suspend)。
  USB设备在总线活动来到时结束中止态。USB设备也可以远程唤醒的电流信号来请求主机退出中止态或选择性中止态。具体设备具有的远程唤醒的能力是可选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设备有远程唤醒的能力,此设备必须能让主机控制此能力的有效与否。当设备复位时,远程唤醒能力必须被禁止。

楼主:
用户把USB设备插入USB端口或给系统启动时设备上电

  这里指的USB端口指的是主机下的根hub或主机下行端口上的hub端口。Hub给端口供电,连接着的设备处于上电状态。此时,USB设备处于加电状态,它所连接的端口是无效的。

楼主:
Hub监测它各个端口数据线上(D+/D-)的电压

  在hub端,数据线D+和D-都有一个阻值在14.25k到24.8k的下拉电阻Rpd,而在设备端,D+(全速,高速)和D-(低速)上有一个1.5k的上拉电阻Rpu。当设备插入到hub端口时,有上拉电阻的一根数据线被拉高到幅值的90%的电压(大致是3V)。hub检测到它的一根数据线是高电平,就认为是有设备插入,并能根据是D+还是D-被拉高来判断到底是什么设备(全速/低速)插入端口(全速、高速设备的区分在我将来的**中描述)。

楼主:
Host了解连接的设备

  每个hub利用它自己的中断端点向主机报告它的各个端口的状态(对于这个过程,设备是看不到的,也不必关心),报告的内容只是hub端口的设备连接/断开的事件。如果有连接/断开事件发生,那么host会发送一个 Get_Port_Status请求(request)给hub以了解此次状态改变的确切含义。Get_Port_Status等请求属于所有hub都要求支持的hub类标准请求(standard hub-class requests)。

楼主:
Hub检测所插入的设备是高速还是低速设备

  hub通过检测USB总线空闲(Idle)时差分线的高低电压来判断所连接设备的速度类型,当host发来Get_Port_Status请求时,hub就可以将此设备的速度类型信息回复给host。USB 2.0规范要求速度检测要先于复位(Reset)操作。

楼主:
hub复位设备

  主机一旦得知新设备已连上以后,它至少等待100ms以使得插入操作的完成以及设备电源稳定工作。然后主机控制器就向hub发出一个 Set_Port_Feature请求让hub复位其管理的端口(刚才设备插上的端口)。hub通过驱动数据线到复位状态(D+和D-全为低电平 ),并持续至少10ms。当然,hub不会把这样的复位信号发送给其他已有设备连接的端口,所以其他连在该hub上的设备自然看不到复位信号,不受影响。

楼主:
Host检测所连接的全速设备是否是支持高速模式

  因为根据USB 2.0协议,高速(High Speed)设备在初始时是默认全速(Full Speed )状态运行,所以对于一个支持USB 2.0的高速hub,当它发现它的端口连接的是一个全速设备时,会进行高速检测,看看目前这个设备是否还支持高速传输,如果是,那就切到高速信号模式,否则就一直在全速状态下工作。
  同样的,从设备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一个高速设备,在刚连接bub或上电时只能用全速信号模式运行(根据USB 2.0协议,高速设备必须向下兼容USB 1.1的全速模式)。随后hub会进行高速检测,之后这个设备才会切换到高速模式下工作。假如所连接的hub不支持USB 2.0,即不是高速hub,不能进行高速检测,设备将一直以全速工作。

楼主:
Hub建立设备和主机之间的信息通道

  主机不停地向hub发送Get_Port_Status请求,以查询设备是否复位成功。Hub返回的报告信息中有专门的一位用来标志设备的复位状态。
  当hub撤销了复位信号,设备就处于默认/空闲状态(Default state),准备接收主机发来的请求。设备和主机之间的通信通过控制传输,默认地址0,端点号0进行。此时,设备能从总线上得到的最大电流是100mA。(所有的USB设备在总线复位后其地址都为0,这样主机就可以跟那些刚刚插入的设备通过地址0通信。)

楼主:
主机发送Get_Descriptor请求获取默认管道的最大包长度

  默认管道(Default Pipe)在设备一端来看就是端点0。主机此时发送的请求是默认地址0,端点0,虽然所有未分配地址的设备都是通过地址0来获取主机发来的请求,但由于枚举过程不是多个设备并行处理,而是一次枚举一个设备的方式进行,所以不会发生多个设备同时响应主机发来的请求。
  设备描述符的第8字节代表设备端点0的最大包大小。虽然说设备所返回的设备描述符(Device Descriptor)长度只有18字节,但系统也不在乎,此时,描述符的长度信息对它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瞄一眼就过了。当完成第一次的控制传输后,也就是完成控制传输的状态阶段,系统会要求hub对设备进行再一次的复位操作(USB规范里面可没这要求)。再次复位的目的是使设备进入一个确定的状态。

楼主:
主机给设备分配一个地址

  主机控制器通过Set_Address请求向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在完成这次传输之后,设备进入地址状态(Address state),之后就启用新地址继续与主机通信。这个地址对于设备来说是终生制的,设备在,地址在;设备消失(被拔出,复位,系统重启),地址被收回。同一个设备当再次被枚举后得到的地址不一定是上次那个了。

楼主:
主机获取设备的信息

  主机发送 Get_Descriptor请求到新地址读取设备描述符,这次主机发送Get_Descriptor请求可算是诚心,它会认真解析设备描述符的内容。设备描述符内信息包括端点0的最大包长度,设备所支持的配置(Configuration)个数,设备类型,VID(Vendor ID,由USB-IF分配), PID(Product ID,由厂商自己定制)等信息。

楼主:
主机给设备挂载驱动(复合设备除外)

  主机通过解析描述符后对设备有了足够的了解,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驱动给设备。 然后tell the world(announce_device)说明设备已经找到了,最后调用设备模型提供的接口device_add将设备添加到 usb 总线的设备列表里,然后 usb总线会遍历驱动列表里的每个驱动,调用自己的 match(usb_device_match) 函数看它们和你的设备或接口是否匹配,匹配的话调用device_bind_driver函数,现在就将控制权交到设备驱动了。
  对于复合设备,通常应该是不同的接口(Interface)配置给不同的驱动,因此,需要等到当设备被配置并把接口使能后才可以把驱动挂载上去。
  实际情况没有上述关系复杂。一般来说,一个设备就一个配置,一个接口,如果设备是多功能符合设备,则有多个接口。端点一般都有好几个,比如Mass Storage设备一般就有两个端点(控制端点0除外)。

楼主:
设备驱动选择一个配置

  驱动(注意,这里是驱动,之后的事情都是有驱动来接管负责与设备的通信)根据前面设备回复的信息,发送Set_Configuration请求来正式确定选择设备的哪个配置(Configuration)作为工作配置(对于大多数设备来说,一般只有一个配置被定义)。至此,设备处于配置状态(Configured),当然,设备也应该使能它的各个接口(Interface)。
  对于复合设备,主机会在这个时候根据设备接口信息,给它们挂载驱动。

楼主:
设备请求

  所有USB设备都会响应设备默认控制管道上来自主机的请求。 这些请求使用控制转移进行。 请求和请求的参数在Setup数据包中发送到设备。 主机负责建立下表中列出的字段值。 每个SETUP包都有八个字节。

楼主:
驱动结构

  目前,独立版USB驱动并不是支持所有的STM3的芯片,且ST已经不再维护独立版的USB库(被Cube系列取代),具体见驱动源码即可。驱动源码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包含驱动库源码、使用示例、其他实用程序、发行说明文档四大部分。

楼主:
USB芯片也分为Controller部分和PHY部分。Controller部分主要实现USB的协议和控制。内部逻辑主要有MAC层、CSR层和FIFO控制层,还有其他低功耗管理之类层次。MAC实现按USB协议进行数据包打包和解包,并把数据按照UTMI总线格式发送给PHY(USB3.0为PIPE)。CSR层进行寄存器控制,软件对USB芯片的控制就是通过CSR寄存器,这部分和CPU进行交互访问,主要作为Slave通过AXI或者AHB进行交互。FIFO控制层主要是和DDR进行数据交互,控制USB从DDR搬运数据的通道,主要作为Master通过AXI/AHB进行交互。PHY部分功能主要实现并转串的功能,把UTMI或者PIPE口的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再通过差分数据线输出到芯片外部。
  一般来说,如果usb phy封装在芯片内,基本采用UTMI+的接口。不封装到芯片内的一般采用ULPI接口,这样可以降低pin的数量。
  关于STM32芯片内嵌的OTG FS控制器、OTG HS控制器、OTG FS PHY具体见芯片手册。

楼主:
USB OTG full speed core

  OTG_FS 是一款双角色设备(DRD) 控制器,同时支持从机功能和主机功能,完全符合USB 2.0 规范的On-The-Go 补充标准。此外,该控制器也可配置为“仅主机”模式或“仅从机”模式,完全符合USB 2.0 规范。在主机模式下,OTG_FS 支持全速(FS,12 Mb/s)和低速(LS,1.5 Mb/s)收发器,而从机模式下则仅支持全速(FS,12 Mb/s)收发器。OTG_FS 同时支持HNP 和SRP。主机模式下需要的唯一外部设备是提供VBUS的电荷泵。

楼主:
OTG_FS 接口的通用特性如下:

经USB-IF 认证,符合通用串行总线规范第2.0 版
模块内嵌的PHY 还完全支持定义在标准规范OTG 补充第1.3 版中的OTG 协议
支持A-B 器件识别(ID 线)
支持主机协商协议(HNP) 和会话请求协议(SRP)
允许主机关闭VBUS以在OTG 应用中节省电池电量
支持通过内部比较器对VBUS电平采取监控
支持主机到从机的角色动态切换
可通过软件配置为以下角色:
具有SRP 功能的USB FS 从机(B 器件)
具有SRP 功能的USB FS/LS 主机(A 器件)
USB On-The-Go 全速双角色设备
支持FS SOF 和LS Keep-alive 令牌
SOF 脉冲可通过PAD 输出
SOF 脉冲从内部连接到定时器2 (TIM2)
可配置的帧周期
可配置的帧结束中断
具有省电功能,例如在USB 挂起期间停止系统、关闭数字模块时钟、对PHY 和DFIFO电源加以管理
具有采用高级FIFO 控制的1.25 KB 专用RAM
可将RAM 空间划分为不同FIFO,以便灵活有效地使用RAM
每个FIFO 可存储多个数据包
动态分配存储区
FIFO 大小可配置为非2 的幂次方值,以便连续使用存储单元
一帧之内可以无需要应用程序干预,以达到最大USB 带宽

楼主:
OTG_FS 接口在主机模式下具有以下主要特性和要求:

通过外部电荷泵生成VBUS电压。
多达8 个主机通道(管道):每个通道都可以动态实现重新配置,可支持任何类型的USB 传输。
内置硬件调度器可:
在周期性硬件队列中存储多达8 个中断加同步传输请求
在非周期性硬件队列中存储多达8 个控制加批量传输请求
管理一个共享RX FIFO、一个周期性TX FIFO 和一个非周期性TX FIFO,以有效使用USB 数据RAM。

楼主:
OTG_FS 接口在从机模式下具有以下特性:

1 个双向控制端点0
3 个IN 端点(EP),可配置为支持批量传输、中断传输或同步传输
3 个OUT 端点,可配置为支持批量传输、中断传输或同步传输
管理一个共享Rx FIFO 和一个Tx-OUT FIFO,以高效使用USB 数据RAM
管理多达4 个专用Tx-IN FIFO(分别用于每个使能的IN EP),降低应用程序负荷
支持软断开功能。

楼主:
模块内嵌DMA,并可软件配置AHB 的突发传输类型
具备省电功能,例如在USB 挂起期间停止系统时钟,关闭数字模块内部时钟域、PHY 和DFIFO 电源管理
具有包含高级FIFO 管理的专用4K 字节数据RAM:
可以将存储区配置为不同FIFO,以便灵活高效地使用RAM
每个FIFO 可包含多个数据包
动态地进行存储器分配
FIFO 大小可配置为2 的幂以外的值,以便连续使用存储区
一帧之内可以无需要应用程序干预,以达到最大USB 带宽

楼主:
主机模式下的OTG_HS 接口特征如下:

需要外部电荷泵来生成VBUS
具有多达12 个主机通道(管道),每个通道可动态地进行重新配置,可支持任何类型的USB 传输
内置硬件调度器:
在周期性硬件队列中存储多达8 个中断加同步传输请求
在非周期性硬件队列中存储多达8 个控制加批量传输请求
管理一个共享RX FIFO、一个周期性TX FIFO 和一个非周期性TX FIFO,以有效使用USB 数据RAM
在主机模式下具备对SOF 帧周期进行动态调校的功能

楼主:
OTG_HS 接口在从机模式下具有以下特性:

具有1 个双向控制端点0
具有5 个IN 端点(EP),可配置为支持批量、中断或同步传输
具有5 个OUT 端点,可配置为支持批量、中断或同步传输
管理一个共享Rx FIFO 和一个Tx-OUT FIFO,可高效使用USB 数据RAM
管理多达6 个专用Tx-IN FIFO(每个IN 配置的EP 使用一个)以降低应用程序负载
具备软断开功能

楼主:
Low level driver structures

该部分使用一个结构体USB_OTG_CORE_HANDLE来定义需要使用的变量、状态和缓冲区等。这个结构体也是用户在使用时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一个结构体。具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USB_OTG_handle
{
  USB_OTG_CORE_CFGS    cfg;
  USB_OTG_CORE_REGS    regs;
#ifdef USE_DEVICE_MODE
  DCD_DEV     dev;
#endif
#ifdef USE_HOST_MODE
  HCD_DEV     host;
#endif
#ifdef USE_OTG_MODE
  OTG_DEV     otg;
#endif
}
USB_OTG_CORE_HANDLE , *PUSB_OTG_CORE_HANDLE;

楼主:
同时在使用DMA时,需要注意:

  • 目前,DMA仅在高速模式下使用。
  • 在使用DMA时,必须要保证所有需要处理DMA 收发Buf的结构体必须是四字节对齐的。所以,USB_OTG_handle(其封装了所有内部Buffer和变量)必须要四字节对齐。具体可使用如下代码:
    1. #ifdef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2.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IAR Compiler */
    3.     #pragma data_alignment=4
    4.   #endif
    5. #endif /*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
    6. __ALIGN_BEGIN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Core __ALIGN_END;

楼主:
USB OTG low level driver中的Host层

  该部分主要是指usb_hcd.c/h和usb_hcd_int.c/h两个文件。在初始化主机驱动程序(HCD)之后,低级驱动程序为数据和URB状态监视保存多个结构和缓冲区。 主机通道结构保存在主机驱动程序中,并通过主机号索引从上层访问。USB Host 的定义结构:

typedef struct _HCD
{
  uint8_t                  Rx_Buffer [MAX_DATA_LENGTH];  /* 此缓冲区保存IN数据包,并可以从全局主机核心结构直接访问,如下所示:pdev-> host.Rx_Buffer。*/
  __IO uint32_t            ConnSts; /* 连接状态。 它可以直接或通过使用HCD_IsDeviceConnected()函数进行访问。 */
  __IO uint32_t            PortEnabled;  /* */
  __IO uint32_t            ErrCnt[USB_OTG_MAX_TX_FIFOS];  /* 在一次传输过程中保存通道上的错误数量。 */
  __IO uint32_t            XferCnt[USB_OTG_MAX_TX_FIFOS]; /* 保存已在Rx_Buffer中接收和可用的IN数据的数量。 它可以直接访问或使用GetXferCnt()函数访问。*/
  __IO HC_STATUS           HC_Status[USB_OTG_MAX_TX_FIFOS];  /* 由驱动程序内部使用。 可被上层访问。它保存一个通道上的当前传输的状态 */
  __IO URB_STATE           URB_State[USB_OTG_MAX_TX_FIFOS]; /* 该变量保持主机通道上的传输状态。*/
  USB_OTG_HC               hc [USB_OTG_MAX_TX_FIFOS];
  uint16_t                 channel [USB_OTG_MAX_TX_FIFOS]; /* 这个变量管理主机通道状态(使用或空闲)。 */
}
HCD_DEV , *USB_OTG_USBH_PDEV;

楼主:
usb_hcd_int.c/h文件中使用如下结构来处理USB中断
typedef struct _USBH_HCD_INT
{
  uint8_t (* SOF)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Connect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Disconnect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PortEnabl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PortDisabl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CD_INT_cb_TypeDef;

extern USBH_HCD_INT_cb_TypeDef *USBH_HCD_INT_fops;

楼主:
在库层中,一旦定义了USBH_HCD_INT_cb_TypeDef结构,就应该将其分配给USBH_DCD_INT_fops指针。因为库内部实际使用变量USBD_HCD_INT_fops。
必须在中断中引用函数uint32_t USBH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楼主:
USB OTG low level driver中的Device层

  该部分主要是指usb_dcd.c/h和usb_dcd_int.c/h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主要是定义实现USB作为Device时的每个断点的收发缓冲器、起始地址等。USB Device的定义结构:

/* DCD_DEV结构包含用于实时保存与设备有关的所有信息,控制传输状态机以及端点信息和状态的所有变量和结构。
在此结构中,device_config保存当前的USB设备配置,device_state控制具有以下状态的状态机:
// EP0 State
#define USB_OTG_EP0_IDLE        0
#define USB_OTG_EP0_SETUP       1
#define USB_OTG_EP0_DATA_IN     2
#define USB_OTG_EP0_DATA_OUT    3
#define USB_OTG_EP0_STATUS_IN   4
#define USB_OTG_EP0_STATUS_OUT  5
#define USB_OTG_EP0_STALL       6
在这个结构中,device_status定义了连接,配置和电源状态:
// Device Status
#define USB_OTG_DEFAULT        0
#define USB_OTG_ADDRESSED      1
#define USB_OTG_CONFIGURED     2
*/
typedef struct _DCD
{
  uint8_t        device_config;
  uint8_t        device_state;
  uint8_t        device_status;
  uint8_t        device_old_status;
  uint8_t        device_address;
  uint8_t        connection_status;
  uint8_t        test_mode;
  uint32_t       DevRemoteWakeup;
  USB_OTG_EP     in_ep   [USB_OTG_MAX_TX_FIFOS];
  USB_OTG_EP     out_ep  [USB_OTG_MAX_TX_FIFOS];
  uint8_t        setup_packet [8*3];
  USBD_Class_cb_TypeDef         *class_cb;
  USBD_Usr_cb_TypeDef           *usr_cb;
  USBD_DEVICE                   *usr_device;
  uint8_t        *pConfig_descriptor;
}
DCD_DEV , *DCD_PDEV;

楼主:
usb_dcd_int.c/h文件中使用如下结构来处理USB中断
typedef struct _USBD_DCD_INT
{
  uint8_t (* DataOutStag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int8_t epnum);
  uint8_t (* DataInStag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int8_t epnum);
  uint8_t (* SetupStag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SOF)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Reset)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Suspen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Resum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IsoINIncomplet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IsoOUTIncomplete)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Connect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 DevDisconnected)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D_DCD_INT_cb_TypeDef;

楼主:
在库层中,一旦定义了USBD_DCD_INT_cb_TypeDef结构,就应该将其分配给USBD_DCD_INT_fops指针。因为库内部实际使用变量USBD_DCD_INT_fops。
必须在中断中引用函数uint32_t USBD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楼主:
对于全速模式,会使用芯片内嵌的全速的PHY。只能工作在全速模式
对于高速模式,用户可以选择两种PHY:
ULPI接口的外部高速PHY:此时,USB HS Core将以高速模式运行。 此时用户可以通过修改usb_core.c文件中OTG_HS_GUSBCFG寄存器的ULPIFSLS比特位来修改为全速模式。
芯片内嵌的全速PHY:USB HS Core将以全速模式运行。尽管选择了高速。

楼主:
SB Host库是基于支持Host模式、Device模式和OTG模式的通用USB OTG低级驱动程序的,其适用于高速,全速和低速(主机模式)。
  USBHost的移植配置部分见另一篇博文。

支持多数据包传输功能,可传输大量数据; 而不必将其分成最大数据包大小的传输。
使用配置文件更改核心和库配置,而不更改库代码(只读)。
32位对齐的数据结构在高速模式下处理基于DMA的传输。
从用户级别支持多个USB OTG核心实例。
围绕全局状态机构建。
完全兼容实时操作系统(RTOS)。

楼主:
usbh_core (.c, .h):该文件包含处理所有USB通信和状态机的功能。
usbh_stdreq(.c, .h) :该文件实现设备枚举的标准请求。
USBH_Get_CfgDesc:获取配置描述符请求。
USBH_Get_DevDesc:获取设备描述符请求。
USBH_Get_StringDesc:获取字符串描述符请求。
USBH_GetDescriptor:通用获取描述符请求
USBH_SetCfg:设置配置请求。选择默认配置(配置0)
USBH_SetAddress:设置地址请求。将地址设置为1
USBH_ClrFeature:清除特征的请求

楼主:
usbh_ioreq (.c, .h): 该文件处理USB事务的生成。
USBH_CtlSendSetup:发起一个设置事务。
USBH_CtlSendData:发起一个控制数据OUT阶段事务。
USBH_CtlReceiveData:发起一个控制数据IN阶段事务。
USBH_CtlReq:用于生成控制传输的高级功能(设置,数据,状态阶段)。
USBH_BulkSendData:发起 一个bulk OUT事务。
USBH_BulkReceiveData:发起一个 bulk IN事务。
USBH_InterruptSendData:发起一个 中断OUT事务。
USBH_InterruptReceiveData:发起一个 中断IN事务。

楼主:
usbh_hcs (.c, .h) : 该文件处理主机通道分配和触发进程。
USBH_Open_Channel:打开并配置新的主机通道。
USBH_Modify_Channel:修改现有的主机通道。
USBH_Alloc_Channel:将主机通道分配给设备端点(创建USB)。
USBH_Free_Channel:释放一个主机通道
USBH_DeAllocate_AllChannel:释放所有主机通道(在非初始化阶段使用)

楼主:
Class文件夹包含所有与类实现相关的文件,并符合这些类中构建的协议的规范。使用如下结构将类引入到USB驱动
typedef struct _USBH_USR_PROP
{
  void (*Init)(void);       /* HostLibInitialized */
  void (*DeInit)(void);       /* HostLibInitialized */
  void (*DeviceAttached)(void);           /* DeviceAttached */
  void (*ResetDevice)(void);
  void (*DeviceDisconnected)(void);
  void (*OverCurrentDetected)(void);
  void (*DeviceSpeedDetected)(uint8_t DeviceSpeed);          /* DeviceSpeed */
  void (*DeviceDescAvailable)(void *);    /* DeviceDescriptor is available */
  void (*DeviceAddressAssigned)(void);  /* Address is assigned to USB Device */
  void (*ConfigurationDescAvailable)(USBH_CfgDesc_TypeDef *,
                                     USBH_InterfaceDesc_TypeDef *,
                                     USBH_EpDesc_TypeDef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available */
  void (*ManufacturerString)(void *);     /* ManufacturerString*/
  void (*ProductString)(void *);          /* ProductString*/
  void (*SerialNumString)(void *);        /* SerialNubString*/
  void (*EnumerationDone)(void);           /* Enumeration finished */
  USBH_USR_Status (*UserInput)(void);
  int  (*UserApplication) (void);
  void (*DeviceNotSupported)(void);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void (*UnrecoveredError)(void);
}
USBH_Usr_cb_TypeDef;

楼主:
在USB设备库初始化期间,Core部分通过选择相应的类回调结构来选择USB类。 在usbd_core.h文件中,类结构定义(详细说明见注释)如下:
typedef struct _Device_cb
{
  uint8_t  (*Init)         (void *pdev , uint8_t cfgidx);/* 当设备收到设置的配置请求时调用此回调; 在这个函数中,类接口使用的端点被打开。 */
  uint8_t  (*DeInit)       (void *pdev , uint8_t cfgidx);/* 当收到清除配置请求时调用此回调; 此函数关闭类接口使用的端点。*/
/* Control Endpoints 控制端点使用 以下几个 */
  uint8_t  (*Setup)        (void *pdev , USB_SETUP_REQ  *req);/* 调用此回调来处理特定的类设置请求 */
  uint8_t  (*EP0_TxSent)   (void *pdev );/*发送状态完成时调用此回调。*/
  uint8_t  (*EP0_RxReady)  (void *pdev );/*当接收状态结束时调用此回调。*/
  /* Class Specific Endpoints*/
  uint8_t  (*DataIn)       (void *pdev , uint8_t epnum);/*这个回调被调用来执行相对于非控制端点阶段的数据。*/
  uint8_t  (*DataOut)      (void *pdev , uint8_t epnum);/*调用此回调函数以执行相对于非控制端点的数据输出阶段。*/
  uint8_t  (*SOF)          (void *pdev);/*当收到SOF中断时调用此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可以用来同步一些进程和帧开始。*/
  uint8_t  (*IsoINIncomplete)  (void *pdev);/*当最后一个同步IN传输未完成时调用此回调。*/
  uint8_t  (*IsoOUTIncomplete)  (void *pdev);/*当最后一个同步OUT传输未完成时调用此回调。*/

  uint8_t  *(*GetConfig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该回调返回USB配置描述符。*/
#ifdef USB_OTG_HS_CORE
  uint8_t  *(*GetOtherConfig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该回调在高速模式下返回使用的类的其他配置描述符*/
#endif

#ifdef USB_SUPPORT_USER_STRING_DESC
  uint8_t  *(*GetUsr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uint8_t index,  uint16_t *length);/*这个回调函数返回用户定义的字符串描述符。*/
#endif
} USBD_Class_cb_TypeDef;

楼主:
该库提供用户回调结构,允许用户添加特殊代码来管理USB事件。 在usbd_core.h文件中,这个用户结构定义(具体介绍见注释)如下:
typedef struct _USBD_USR_PROP
{
  void (*Init)(void);/* 该设备库启动(完成初始化后)时调用该回调。 */
  void (*DeviceReset)(uint8_t speed);/*当设备检测到来自主机的重置事件时,会调用此回调。*/
  void (*DeviceConfigured)(void);/*当设备收到设置的配置请求时,会调用此回调。*/
  void (*DeviceSuspended)(void);/*当设备检测到来自主机的暂停事件时,会调用此回调。*/
  void (*DeviceResumed)(void);/*当设备检测到来自主机的恢复事件时,会调用此回调。*/
  void (*DeviceConnected)(void);/*当设备连接到主机时调用此回调。*/
  void (*DeviceDisconnected)(void);/*当设备与主机断开连接时调用此回调。*/
}
USBD_Usr_cb_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