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法国客人使用开关电源的技术求助,技术小白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本人是外贸销售,不懂技术,这几天遇到一个法国客人的技术求助,求教工厂工程师无解,特意发帖求高人指点,看看哪位能明白并解决客人的疑问。先在此谢过!

把中英文一并贴出来,因为本人不懂技术所以可能翻译错误在所难免,英语好的大神看的会更明白。

客人购买的是我们220V转12V 360W的开关电源, 图片和技术参数如下

型号 Model: XC-360-12
安全认证Safety Appliance: FCC/CE/RoHS
保护 Protection: Short circuit, Overload, Over Voltage,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短路 过载 过压 过温保护)
输入电压 Input: AC110V/220V输出
Output: DC12V 30A 输出功率
Output Power: 360W输出端数量
Number of Output: +V x 3, -V x 3
频率 Frequency: 50/60Hz 工作温度范文
Working temperature:0~40℃储存温度
Storage Temperature: -20~60℃环境湿度
Ambient Humidity: 0~95% Non-Condensation
外壳材料:Shell Material: Metal case / Aluminum base Silver Tone
尺寸 Size:8.47 inchx4.45 inchx1.97 inch/215mmx113mmx50mm(L*W*H)
Net Weight:810g

楼主(2018-08-29):
以下是客人沟通记录 主要是客人的原文和我的译文 根据从早到晚的沟通顺序

(这是最早的法文原文回复部分,译文是由谷歌先翻译成英文再翻译中中文得来的,很多地方应该不准确。看大概意思即可)

Bonjour, J'ai un problème de stabilité de tension sur votre alimentation à découpage XC-360-12. J'alimente quatre câbles chauffants Thousand Oaks Optical, et à partir de 30% de PWM, la tension de sortie de votre alimentation chute à 10.6V. Le résultat est une ondulation entre 10.6V et 12V avec une période d'environ une second. Est-ce un problème de réserve de charge pour laquelle votre alimentation n'est pas prévue ? Y-a-t'il un réglage d'agressivité de tenue en tension ? Merci d'avance, -Eric

你好,我买的您的XC-360-12开关电源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 我为Four Thousand Oaks光学加热电缆供电,从30%PWM开始,电源的输出电压降至10.6V。 结果是10.6V和12V之间的纹波,周期约为一秒。 是否为您的电源未规划的电量储备问题? 是否存在对电阻阻力的张力调整?先谢谢你,-Eric

Merci pour votre réponse ! L'alimentation est branchée sur le secteur, monophasé 230V. Après renseignement auprès de Thousand Oaks Optical, le bloc de contrôle du système de chauffage utilise une PWM d'une seconde de période pour alimenter les câbles. J'ai testé le câble de 37 pouces seul, celui-ci consomme 500mA à lorsque la modulation est à 20%. Le câble 37 pouces est le plus gros consommateur, 0.75W par pouce de longueur, donc 2.4A en pleine charge, les autres câbles consomment moins. Dans cette situation de test, câble 37" seul, je constate que la tension de l'alimentation chute d'environ 1V toutes les secondes, ce qui correspond à l'activation de la PWM. Il est possible que la chute soit plus importante, le changement de vitesse de rotation du ventilateur de l'alimentation est très audible. Après plus de tests, il semble que votre alimentation ne soit pas en mesure de fournir une tension stable lorsqu'un pic de courant supérieur à 200mA est demandé par la charge. Ai-je fait une erreur dans mon choix de référence ? Y-a-t'il un moyen de régler l'agressivité de suivi de l'alimentation ? Merci d'avance, -Eric

谢谢您的回复 !电源连接到主电源,230V单相电。在连接Thousand Oaks Optical后,加热系统的控制块使用一秒周期的PWM来提供电缆。我单独测试了37英寸电缆,当调制为20%时,这个电缆消耗500mA。 37英寸电缆是最大的消耗者,每英寸长度为0.75W,因此满负荷时为2.4A,其他电缆消耗较少。在单独测试37“电缆的情况下 ,我看到电源电压每秒下降约1V,这对应于PWM的激活可能是下降更大,风扇的转速变化电源很容易听到。经过更多测试后,当负载要求峰值电流大于200mA时,您的电源似乎无法提供稳定的电压。我选择参照物时是否犯了错误?有没有办法规范食品监控的积极性?先谢谢你,-Eric

Thanks for your message, I'll switch to English to ease the communication. I'm using your product to supply an anti-dew heater controller, made by company Thousand Oaks Optical, that is installed on the tube of a telescope. The heating belts I mention are connected to that controller, and powered by its pulse-with modulation circuitry with a period of 1 second. I tested with one single heating cable, the longest one, 37-inch long. That cable is roughly 0.75W/in, thus consumes 2.4A when the PWM activates and causes a current surge at the output of the power supply. My problem is that the current surge causes a drop of probably more than 2V on the 12V that your power supply provides. The integrated fan even spins noticeably slower, and other equipment connected to the power supply suffer from the drop. This is with one single cable connected, and happens with a PWM as low as 20%, which indicates that your power supply has a relatively low current reserve compared to its static current capability. Situation will be worse with 3 additional cables, although those are shorter. So my question is, how can I increase the aggressiveness of your power supply, so that it reacts more quickly to a drop of output voltage. I can design a RC circuitry to act as a voltage drop slowdown, but I need advice on the best way to tackle this problem. If another of your references would be a better choice, please tell me. Thanks! –Eric

感谢您的留言,我将切换到英语以方便沟通。我正在使用你的产品来带动防雾加热器控制器,由Thousand Oaks Optical公司制造,安装在望远镜的管子上。我提到的加热电缆连线该控制器,并由其脉冲调制电路供电,周期为1秒。我用一根加热线测试,最长的一根,37英寸长。该电缆大约为0.75W / in,因此当PWM激活时会消耗2.4A电流,并在电源输出端产生电流浪涌。我的问题是,电流浪涌会导致电源12V上的电压下降超过2V。集成风扇甚至旋转速度明显变慢,连接到电源的其他设备的电压也会降低。这是连接一根电缆,并且PWM低至20%时产生的情况,这表明您的电源与其静态电流能力相比具有相对较低的电流储备。 如果再连接3条额外的电缆会使情况更糟,尽管这些电缆更短。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增加电源的能动性,以便它对输出电压的下降做出更快的反应?我可以设计一个RC电路作为电压降减速,但我需要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如果您的其他参考文 献是更好的选择,请告诉我。谢谢!-Eric

Hello again, Here is a video of the setup: https://youtu.be/wgKbJdS__dQ Here are captures of my concerns: https://youtu.be/5b7Fh9HUHzw As soon as the load is connected, the hashing signal, a derivate of 50Hz, is clearly visible. Its amplitude is quite high already. When the heater cable is powered, situation is worse, as voltage drops down to 10.8V, resulting is a mean value dropping by 1V+ every second. During that test I raised voltage level to 12.5V, to see if situation would improve. –Eric

再一次问好,以下是关于安装环境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KbJdS__dQ以下是我所检测到的问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b7Fh9HUHzw一旦连接负载,就会清楚地看到散列信号,即衍生一个50Hz的频率。 它的幅度已经非常高了。当加热器电缆通电时,情况更糟,因为电压下降到10.8V,导致平均值每秒下降1V +。在这次测试中,我将电压提升到12.5V,看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Eric

Hello, Yes, I tried raise the voltage to 12.5V or 13V but my problem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 drop is still 2V when PWM triggers, I need to raise the voltage to 14V to ensure 12V. But I can't smooth that voltage, nor cut it to 12V, because that's not where the problem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your power supply lies on picture #3 in my screenshots, where I say that hashing signal has 2V amplitude. Your power supply is using a 100Hz hashing signal taken from the 50Hz mains supply. On picture #3 I observe that: - the output capacitor gathers energy during the increasing slope of the hashing signal, the increase in voltage is very fast, up to the voltage required. - at that moment, the supply doesn't send energy to the output capacitor, and the load connected to the supply drains current, voltage starts to drop. - when voltage is low enough, the supply resumes sending current to the output capacitor to maintain the output level, voltage is kept at the same level. - but when the hashing signal enters the second half of its period, the supply is not able to send energy to the output capacitor anymore, and voltage drops like it did earlier, same slope because same current drain. - when the hashing signal enters its next period, energy is sent again and voltage returns to the requested level. My opinion is that the frequency of the hashing signal (100Hz, an AC bridge made of diodes?) is far too low to allow the output voltage to remain at the requested level when the current drain is high. The voltage is returned quickly to the requested level, but not often enough to be stable. Getting a 2V 100Hz signal on your 12V DC is not a good result at all. Please advise how I can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the hashing signal, if that is possible. Please advise a better reference which hashes the AC supply with a higher frequency if it is not possible. Thanks -Eric

你好,是的,我有试过调高电压到12.5V或13Vdans但是我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PWM触发时压降仍为2V,因此我需要将电压升至14V以确保12V。但我不能平滑那个电压,也不能把它切成12V,因为那不是问题所在。您的电源的基本问题在于我的截图中的图片#3,其中我说散列信号具有2V幅度。您的电源使用从50Hz主电源获取的100Hz散列信号。在图片#3中,我观察到:

- 输出电容在散列信号的增加斜率期间收集能量,电压的增加非常快,达到所需的电压。

- 此时,电源不向输出电容发送能量,连接到电源的负载消耗电流,电压开始下降。

- 当电压足够低时,电源恢复向输出电容发送电流以维持输出电平,电压保持在同一水平。

- 但是当散列信号进入其周期的后半段时,电源不再能够向输出电容器发送能量,并且电压像先前一样下降,因为相同的电流消耗导致相同的斜率。

- 当散列信号进入下一个周期时,再次发送能量并且电压返回到所请求的电平。

我的观点是,当电流消耗很高时,散列信号的频率(100Hz,由二极管组成的交流电桥?)太低而不能使输出电压保持在要求的电平。电压快速返回到要求的水平,但通常不足以保持稳定。在12V DC上获得2V 100Hz信号根本不是一个好结果。如果可能,请告知如何增加散列信号的频率。如果不可能,请建议更好的参考,以更高的频率对交流电源进行哈希处理。谢谢

Thanks for your answer. I don't think the product is defective, a replacement would not change its behavior. It is just not able to deliver 10A per output line with a stable 12V DC, by design. I'm willing to wait for your engineer to respond, but 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use your product on my setup. I will need a product reference that is able to provide a faster recharge to maintain the voltage level. If you have such product reference, please let me know. Thanks, -Eric

感谢您的回答。我不认为产品有缺陷,就算更换一个也不会改变其行为。 根据设计,它不能在每个输出端提供稳定的12V直流电。 我愿意等待你的工程师做出回应,但我认为我不能在我的这个设置上使用你的产品。 我需要一个产品参考,能够提供更快的充电,以维持电压水平。 如果您有此类产品参考,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以下是客人提供的视频部分(从youtube上传到了优酷,不然国内没法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wMjQyOTQ0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wMjQyNTAy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请高人指教,这位客人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高人指教,这位客人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不胜感激! ...

描述当中,客户采用1Hz PWM 控制负载。
估计客户测量有问题,表现的情况应该是过载造成的保护引起电压跌落。
电压跌落后,带来大量的100Hz整流纹波,应该就是保护限流后产生的。客户反馈的信息有这方面描述。
300多w的12V电源,电源如果是正常的这样的负载电流2.4A,电压负载调整率不可能到这个程度,除非电源本身有故障。
因为过载造成电压跌落,客户怎么调整到某电压,跌落在同一负载,无可避免。
如果确信电源没有故障,那么就是建议客户换更大的电源或者用2个通过合理的手法并联。
至于电源是不是正常,建议客户可以自己测量。加1欧姆负载,电源至少可以输出12电流,并且输出电压并不会明显跌落。如果接1欧姆负载,输出直接大跌,那么毫无疑问,该电源本身出了问题。
客户如果没有合适的电阻,可以用2个50W  12V汽车大灯泡做负载测试,这个估计容易搞定。

网友B:
这个憨货以为那个电加热丝越短,在12V下功率越小。 还不知道他那个 0.75W/inch 是什么条件下得到的数据

楼主(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点评):
估计就是伴热带之类的东西,功率就是与长度成正比,不考虑线损

网友D:
2.4A浪涌电流,会导致电源12V上的电压下降超过2V。
原因有输出储能电解(滤波电解)容量过小和或电源的瞬态响应(调整速度)性能不好。
因此属于电源指标不符合客户应用环境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瞬间负载过大引起电压下降,也就是说电源的瞬态响应调整不好。

网友F:
加大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G:
先做电源带载能力测试,确定电源的好坏。

楼主(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当中,客户采用1Hz PWM 控制负载。
估计客户测量有问题,表现的情况应该是过载造成的保护引起电压跌 ...

非常感谢!我感觉您的回复很有道理。马上将这个建议和客人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A浪涌电流,会导致电源12V上的电压下降超过2V。
原因有输出储能电解(滤波电解)容量过小和或电源的瞬态 ...

请问是我们的这种电源不适合客户的使用环境呢还是客人使用过载?
反正客人这边也不认为是产品的缺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瞬间负载过大引起电压下降,也就是说电源的瞬态响应调整不好。

谢谢你对我们产品的建议!

楼主:
Thanks for your answer.
The lesson for me is that one cannot get a stable 12V with a 100Hz hashing signal when the load pulls too much current, because that would require huge smoothing capacitors.
On you side, did you find any mean to reduce the voltage at which the supply resumes charging its output, as shown in my captures? I assume there is no way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the hashing signal (this is not really a hashing supply after all).
I will keep your power supply, I will separate the circuit that requires high current from the circuit that requires lower current, and add a voltage regulator to smooth the 12V on the low-current side of the setup. I will then increase the voltage level on your supply, as you mentioned earlier, to feed the regulator with a voltage higher than 12V.
What is certain for me is that you can't advertise your supply as being 12V 30A when it produces a 100Hz 2V signal at the output even with a small load. You need to return to the design bench with this.
Thanks,
-Eric
感谢您的回答。
我学到的经验是,当负载拉过大电流时,人们无法获得具有100Hz散列信号的稳定12V,因为这将需要巨大的平滑电容器。
就你而言,能否找到任何降低供电恢复充电输出电压(如我的捕捉所示)的方法?我怀疑没有什么办法增加散列信号的频率(毕竟这不是真正的散列供应)。
我将保留您的电源,我将需要较高电流的电路与需要较低电流的电路分开,并添加一个稳压器以平滑设置的低电流侧的12V。然后,如前所述,我将增加电源电压,为稳压器提供高于12V的电压。
对我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负载很小,当你在输出端产生100Hz 2V信号时,也不能将你的电源宣传为12V 30A。你需要回到设计工作台。谢谢-Eric

这是客人今天早上的回复

网友H:
37英寸电缆是最大的消耗者,每英寸长度为0.75W,那么应该是 37 X 0.75W = 27.75 W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你的开关电源  Output: DC12V 20A 输出功率 ,Output Power: 360W输出端数量他还有连接调制设备

网友C(点评):
前边W后边A,不好好看题,扣分

网友E:
带过载能力不足。

网友D:
回楼主:不是产品质量问题,是你的产品技术参数不符合客户的需要。

网友B:
37寸乘以 0.75W/inch 不到30瓦, 12V下不到3A, 可以出30A的电源出现问题, 要么是电源本身质量问题。要么就是这个 0.75W/inch 认定有问题。
从这货还要并联更短的电热丝来看,他应该是个基本不懂欧姆定理的外行。

网友D:
仅就楼上说下看法,有时接上一个恒定负载,然后在负载脉动时还真有可能好用。

网友I:
如果你们的工厂连这个开关电源的指标都不知道,如何测试都不知道,自然就不理解客户的问题了。
客户是1Hz的脉冲负载,但是这个峰值电流多少,也没有描述清楚。
如果峰值电流小于20A,有这么大的压降,显然是你的电源问题。
你自己找一个电子负载,或者用手开关负载,示波器看看输出电压波形就知道是否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37英寸电缆是最大的消耗者,每英寸长度为0.75W,那么应该是 37 X 0.75W = 27.75 A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 ...

不好意思 是我把参数打错了,Output是30A的。我们的电源是做的足功率的。以往也很少出问题。故障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不是产品质量问题,是你的产品技术参数不符合客户的需要。

非常感谢!现在觉得很可能是客人测量有误,所以超负荷使用电源了。因为我们电源很少有客人反应有问题,这个客人还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寸乘以 0.75W/inch 不到30瓦, 12V下不到3A, 可以出30A的电源出现问题, 要么是电源本身质量问题。要么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A浪涌电流,会导致电源12V上的电压下降超过2V。
原因有输出储能电解(滤波电解)容量过小和或电源的瞬态 ...

请问如果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具体要怎么改进才能适应客人的这种环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们的工厂连这个开关电源的指标都不知道,如何测试都不知道,自然就不理解客户的问题了。
客户是1Hz的 ...

我们电源极少客人反应有质量问题,像这个客人反馈也是第一次。而且它的使用环境挺特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电源极少客人反应有质量问题,像这个客人反馈也是第一次。而且它的使用环境挺特殊。 ...

如果客户实际使用的负载电流接近30A,就算20A,如果接线太细,或者测试方法不对,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建议你们自己用模拟负载,比如电子负载,测试一下你们电源的输出特性。
毕竟,几十安倍的电流,稍有内阻,就会产生压降。

网友J:
1Hz太小了!…似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