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ADC中断和串口通讯中断

楼主(2018-08-29):
当程序在执行ADC中断的同时串口通讯(中断接收)短时间不能接收数据,怎么处理比较好??
就是在ADC中断的同时也能正常串口通讯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设置中断优先级

楼主:
atmega16不能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mega16不能设置中断优先级

你可以不用ADC中断呀,用查询。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中断方式响应速度够快

网友B:
ADC用查询,串口用中断
或缩短ADC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C:
在中断中尽量少的执行计算程序,放在主程序中,让中断响应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