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在做耐压测试时整流桥失效

楼主(2018-08-29):
LED电源,功率20W,做耐压测试时整流桥失效,失效点均为整流桥负极两颗二极管,测试电压选择的是3000V AC。请问可能因素有哪些?

网友A:
二极管耐压足够的。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漏电打坏二极管的

网友B:
是隔离电源吗?你的高低压是怎么打的?

网友C:
整流二极管耐压不行,建议远高些的

网友D:
一般隔离电源是高压输入端短接,低压输出端短接,高压测试仪分别接高低压两端。请检查你的PCB的高、低压间隔是否足够,要大于6.4mm

网友E:
先做变压器的高压测试,变压器耐压不行也会出现高压击穿。

网友F:
非隔离电源一般做输入端和机壳(机壳金属部分接大地)之间的高压测试。输入端短路,接高压测试仪,另一端接大地。这种情况高压打坏可能是PCBA离外壳金属部分太近引起的。

网友G:
提高整流二极管的耐压,一般来说选取整流二极管耐压是按理论计算值增加20%余量

网友H:
正常工作电压是220V 宽幅输入上限264V,1000V的整流桥裕量足够的

网友I:
楼主在第一次炸管后 只是更换了负极两个二极管吗  如果是220v的环境下 耐压不可能用3KV来打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