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辑逻辑问题

楼主(2018-08-29):
关于while的使用问题
为什么我这个while循环跳不出去,我已经让key=0x0E了

while(key!=0x0E)
              {
              LED8=0xfe;
              delay_ms(300);
              LED8=0xff;
              delay_ms(300);
              }

网友A:
关键是面怎么写的呢?

网友B:
key是按键,while括号里条件为假不是能跳出去吗

网友C:
你跳到那里去,你下面怎么去判断?重点是下面的程序

网友D:
while(1)
        {
            display();
            if(shi1==1&&fen1==1&&miao1==1)
            {
              TACTL &=(~TAIE);
              while(key!=0x0E)
              {
              LED8=0xfe;
              delay_ms(300);
              LED8=0xff;
              delay_ms(300);
              }
            c=0;
            miao1=miao1+10;
            TACTL|=TAIE;
            }
        }

网友E:
没有按下0X0E时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F:
没有按下0X0E就一直卡在while循环里面,按下也跳不出去,但是如果在while循环之前一直按住0X0E的话,就会跳过while循环

网友G:
说明你一直按下的时候他是等于0X0E的,一直不满足条件所以跳出了,如果没有按下0X0E就一直卡在while循环里面,你是一直按下的吗?按下立马松开的话又会进入这个死循环了啊

网友H:
加条BREAK语句试试

网友I:
key在哪来定义的

网友J:
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K:
完整的工程代码呢

网友L:
可能key改变了

网友M:
while的使用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N:
可以使用for循环吧

网友O:
其他的代码呢

网友P:
while循环怎么定义的

网友Q: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L:
while循环有问题。

网友I:
key可能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K:
看不出key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J:
只有中断赋值才可以。

网友Q:
最好把代码都粘贴上。

网友P:
key=0x0E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R:
没有改变变量就没有问题

网友O:
这个key!=0x0怎么改变的

网友N:
while你控制的有问题

网友M:
while循环一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