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CBB换成贴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无正文)

网友A:
CBB电容电压可以的,但是贴片形式的恐怕有难度

网友B:
价格也是楼主要考虑一下的

网友C:
可以 只要容量 电压能跟上

网友D:
可以的~~以前也做过类似的电路,后来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结果在X宝找到了可替换的电容

网友E:
不推荐X7R电容,温度高时容值不稳定,可以试试NPO电容,不过成本相对略高

网友F:
还是推荐用的CBB电容,可以板上开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