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如何添加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8-08-29):
用430的芯片,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低功耗功能了吧,可是应该在哪些地方进入什么模式,有点搞不懂呢?

网友A:
是不是根据每个功能选择的时钟源进行划分,相应的打开和关闭功能对应的时钟源?

网友B:
在那可以下载一些低功耗的测试的例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