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NRF24L01切换模式后无法接受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我的NRF先是发送模式,发送一串数据,然后转到接受模式,可以连续接受数据,但切换到发送模式后再切换回接收模式,就会收不到任何数据,除非掉电复位后才可以收到数据。发送模式没问题,就接收模式有这个问题,每次第二次进接受模式就会挂,求教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由初始化,切换模式的寄存器没有设置充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