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76E003的P3.0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8-08-29):
P3.0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输出低电平点亮发光二极管时,不知为何会影响其他IO端口的按键和数码管驱动显示,按键和数码管是分时复用的。设计上P3.0端口和其他端口完全不搭嘎的,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N76E003芯片,上电后默认已经开启HIRC 16MHZ内部高速晶振,不需要手动配置;如果手动配置了,并且初始化时没有等到HIRC稳定就将P3.0输出0,此时P3.0还有可能处于OSCIN模式,导致MCU出现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硬件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