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3的USB

楼主(2018-08-30):
最近做STM32的USB,板子是nucleoF303RE的,调了几天了,能够进USB中断,但是无法枚举,电脑也无法识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将F303 discovery的例程修改后也是一样无法识别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了上拉电阻

网友B:
STM32CUBE库里有相关例程,可以直接先做些基本测试。
\STM32Cube_FW_F3_V1.4.0\Middlewares\ST\STM32_USB_Device_Library\Class

楼主:
有上拉,电脑有反映,就是不识别

楼主:
我用官方库试过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型号的问题,他的是303vc,我的是303re

网友C:
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吗,如果现成的例子不行估计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楼主:
硬件不会的,我测试过很多次了,接在F407上可以用,但是303就是不行

网友B:
把你的project打包上传我下载试试,也在调303的usb,发现例程都是hid audio等 没有bulk-in out 想用winusb

网友B:
引脚配置对了吗?

网友D:
供电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