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Link烧录完成后复位不成功,无法校验

楼主(2018-08-30):
最近用STM32做项目时,发现用STLink烧录Hex文件是能成功烧录,但是烧录完成后烧录工具无法复位MCU,也无法对烧写的代码进行校验,无法校验心里总觉得没底,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复位脚连接了吗,复位电路是如何设置的。看提示,复位脚上没电压,复位不了。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C:
stlink应该能够校验吧

网友C:
这个使用的是自动烧写吗?

网友B:
使用的什么烧写的程序

网友D:
串口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硬件能够复位成功吗

网友D:
Hex文件是通过什么编译的?

网友B:
是通过第三方程序烧写的吗

网友E:
怎么工具烧写里面设置自动复位。

网友D:
在设置里面都是可以设置复位的。

网友F:
还需要读取数据吗?

网友B:
如果是直接下载程序,可以通过软件复位。

网友G:
在软件代码中添加复位程序可以不

网友H:
请问怎么进行校验

网友B:
这样的程序能不能正常执行?

网友I:
如果硬件复位能够正常执行,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J:
校验应该是读取之后才能校验吧。

网友F:
怎么不使用编译器直接下载程序?

楼主:
接上了,复位电路用的809复位

楼主:
keil编译的

楼主:
硬件复位成功,程序能正常运行

网友K:
下载处硬件的问题

楼主: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楼下附上原理图,RESET脚接32的复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