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flash的块操作

楼主(2018-08-30):
iar下对stm8s的flash进行块操作,哪位成功了吗,用了__ramfunc关键字把操作放到ram里边操作了,还是不行

楼主:
块擦除的代码
__ramfunc void erase_block(uint8_t *BlockAddress)
{
  /* Enable erase block mode */
  FLASH_CR2_ERASE = 1;
  FLASH_NCR2_NERASE = 0;

  *BlockAddress = (uint8_t)0;
  *(BlockAddress + 1) = (uint8_t)0;
  *(BlockAddress + 2) = (uint8_t)0;
  *(BlockAddress + 3) = (uint8_t)0;
}

楼主:
操作eeprom可以,操作flash不行,是不是flash有什么特殊设置

楼主:
iar自身显示问题,搞定了。

网友A:
FLASH要解锁的吧

楼主:
要解锁的

网友B:
您看的是iar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