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FOC问题

楼主(2018-08-30):
Workbench配置成ENCODE主传感品器模式、霍尔为辅助时电机没有反应,霍尔为主传感品器模式、ENCODE辅助时,程序好象不能正常运行了,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接编码器

楼主:
已经接上的呀?

网友B:
请问foc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foc是什么意思

就是 电机磁场定向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 电机磁场定向控制

哦哦  了解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  了解了 谢谢

客气了  顺手而已

网友D:
多尝试下,不要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