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GBT-电压转换系数计算问题

楼主(2018-08-30):
查看资料贴的时候,看到逆变器有一重要参数---电压转换系数,对于IGBT是需要计算还是在IGBT的说明书中有此参数说明,请高手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在使用手册当中有标注的

网友B:
哪一名称指代此参数

网友C:
查看这款IGBT的详细参数表 是否能发现

网友D:
什么叫电压转换系数?

网友E:
不是输出交流电压与输入直流电压的比值吗

网友F:
电压转换系数 应该是一个定值吧?

网友G:
我理解为 你用12v电瓶做为逆变220v的电源 这个电压转换系数应该就是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