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ED过浪涌烧IC和开关管

楼主(2018-08-30):
做安防器件的,最近公司有个印度的客户,他们的LED驱动做的比较简单,其中有一款驱动板前端就用一个PPTC和MOV进行保护,然后整流,当然还有个过流过压的反激IC,一过2KV的浪涌,这个IC就烧坏;还有一款也是用PPTC和MOV进行保护,然后滤波,再整流,但是这个烧坏的却是开关管。你们说我该怎么给客户解释,让他们进行改方案?大神们给个意见吧!

网友A:
改善开关电源的整流滤波

网友B:
滤波电容加大到原来的十倍以上

网友C:
再加一个滤波电阻,试一下

网友D:
加大滤波电容的话,它的体积也会加大

网友E:
在交流供电系统想办法了,加装SPD浪涌保护器

网友F:
上原理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