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8-08-30):
使用spi,配置的时候发现有个发送中断,不明白它的用处,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直接发送不就可以了吗,需要用到中断吗,而且看到例程中用了fifo,介绍说它可以一次发16个字或收16个字,而不用一个一个的发或收,那fifo得发送也是必须得进中断吗,能不能直接发?

网友A:
发送一个字符串
查询发送:发送完一个字节,等待发送完,继续发送下个字节,直到整个字符串发送完
          在这期间一直占用CPU
中断发送:发送完一个字节CPU响应中断将下个字节放到外设寄存器,直到整个字符串发完
          只有在中断时占用CPU资源

网友B:
中断用来判断有没有发送完成,常用的方式是查询发送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