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模块如何产生固定个数的脉冲

楼主(2018-08-30):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功能,我之前的想法是使用定时中断来做,根据频率和脉冲数,计算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时间到达后启动中断,stop epwm;但是实际做起来发现,脉冲会有丢失

网友B:
epwm是种新型的开关电源-网上见到过这种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