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TIM 的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

楼主(2018-08-30):
如何控制STM32 的TIM  使STM32的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

网友A:
应该当个timer时钟频率是不能变,可能这个难度大喔,不能保证每个通道同时都有PWM输出

网友B: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定时器的所有通道只能使用一个频率,如果改变频率就都改变了,所以想要使用不同频率的PWM就只能分别使用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C:
不可以的啊

网友D:
只能设置不同的占空比

网友E:
只能是同频率不同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