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助!!!C8051F060单片机SMBUS通讯怎么让SDA有略微延时

楼主(2018-08-30):
C8051F060单片机SMBUS通讯怎么让SDA有略微延时,,,我现在的波形是SCL高电平结束的时候SDA状态就马上变了

网友A:
模拟时序

网友B:
这有什么问题
根据协议,SCL低,SDA信号可以变

楼主:
模拟读取速度慢啊,这SMBUS的波形又不是很标准,,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问题
根据协议,SCL低,SDA信号可以变

协议是这样么,,协议不是SCL为高电平的时候采集数据么,,,现在的情况是SDC和SCL的下降沿是重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是这样么,,协议不是SCL为高电平的时候采集数据么,,,现在的情况是SDC和SCL的下降沿是重合的 ...

就是在SCL上长沿后去读数据,不是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SCL上长沿后去读数据,不是下降沿

不是高电平期间么,,,现在没用SMBUS了,,用IO口模拟IIC就好了,,是不是这SMBUS不能读所有的IIC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高电平期间么,,,现在没用SMBUS了,,用IO口模拟IIC就好了,,是不是这SMBUS不能读所有的IIC器件 ...

SMBUS不太好用

网友D:
本来保持时间就不需要很长。
好歹他家的芯片还有一拍的保持时间,你看看I2C标准里面最低要求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保持时间就不需要很长。
好歹他家的芯片还有一拍的保持时间,你看看I2C标准里面最低要求是0, ...

这真没注意呢,可用SMBUS从器件没响应也是真的,,,哦对了,,,我的SMBUS发送起始信号后SDA数据线总会有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真没注意呢,可用SMBUS从器件没响应也是真的,,,哦对了,,,我的SMBUS发送起始信号后SDA数据线总会 ...

这个高脉冲是不管我从地址是啥都会有一个,,,高脉冲的时候SCL线为低电平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应答前有个主从双方均释放的瞬间,上拉电阻会拉出来个小脉冲。start后面不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应答前有个主从双方均释放的瞬间,上拉电阻会拉出来个小脉冲。start后面不应该有。 ...

图现在不能弄了,,下次有这问题一定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