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详细的CRC计算实例

楼主(2018-08-30):
一个非常详细的CRC计算实例

网友A:
这个我当年研究过。还写过一个软件

网友B:
crc8校验算法

网友C:
取一个字符(8bit),逐位检查该字符

网友D:
CRC编码字符表

网友E:
循环校验码(CRC码)

网友F:
生成CRC码的基本原理

网友G:
循环冗余码是最常用的差错控制编码方法之一,又称为CRC码

网友H:
CRC计算器

网友I:
常用的CRC标准算法

网友J:
数据流逐位进行计算,效率很低。

网友K:
循环冗余检查

网友G:
它是利用除法及余数的原理来作错误侦测

网友F:
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C:
如果为1,crc^crc_mul;同时,如果原本crc最高位是1,那么crc^crc_mul后左移1位,否则只是左移一位。计算完一个字符后,装入下一个字符。

网友E:
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

网友D:
二进制序列10110011的CRC校验码。

网友K:
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的机制,能够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与接收设备共享

网友J:
最常用的是一种按字节查表的快速算法。

网友I:
每一步骤都非常严谨,界面清爽简约

网友H:
小巧绿色的CRC计算工具。

网友L(2018-11-02):
www.hotpage.com.cn/hotcrc

网友M:
这个CRC校验的用处比较广泛的

网友N:
CRC校验在软件程序设计中非常常见的

网友A:
当年还是在RFID通信中使用过的

网友O:
循环冗余校验CRC算法原理

网友P:
在知道公式的情况下 做crc表

网友Q:
在CRC计算时只用8个数据位,起始位及停止位

网友:
在实际运用中大多采用查表法来完成CRC-32校验

网友R:
基于位运算的算法是非常慢的而且效率很低

网友S:
建议使用“查表法”来进行CRC校验码计算。

网友T:
CRC的校验值一方面跟需要校验的信息数据有关

网友U:
通用的校验算法。

网友T:
跟CRC的校验生成多项式有关。

网友O:
使用DSP来实现CRC算法的过程

网友S:
半查表法既计算又查表,表占用空间小

网友V:
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

网友R:
在实际使用中不推荐使用“计算法”来生成CRC校验码

网友P:
然后按照crc算法,计算这8个字节的整体crc

网友:
高编码效率

网友Q:
如有奇偶校验位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计算。

网友K:
利用除法及余数的原理来作错误侦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