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存储器结构总结

楼主(2018-08-30):
FLASH型的MSP430单片机都带有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SegmentB的地址是:0x01000h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01080h到0x010FFh。程序被写入MSP430之后,程序通过SegmengA及SegmentB就可以保存不掉电数据。注意:每次程序烧写到MSP430时,SegmengA及SegmentB都会被擦除!

      接下来贴出本文的程序代码,以及程序写入信息存储器之后的FLASH数据:

[cpp] view plain copy
#include  <msp430xG43x.h>

void WriteSegment_256 (char index,char *value,char size);
char ReadSegment_256(char index);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0;             // MCLK/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char str1[3]={0xAA,0xBB,0xCC};

  WriteSegment_256(0,str1,3);

  for(char i=0;i<255;i++)
    _NOP();

  char str2[3]={0xBB,0xAA,0xCC};
  WriteSegment_256(0,str2,3);

}

#define SegmentStart 0x01000  //Segment = 0x01000~0x010FF
#define SegmentSize 255 //SegmentA + SegmentB = 256

//*********************************************************
//读取片内存储的数据
//*********************************************************
char ReadSegment_256(char index)
{
  char *flash_ptr = ((char *) SegmentStart) + index;
  return *flash_ptr;
}

// *****************************************************
//把数组写入数据到片内FLASH,必须先全部擦除再写入
//参数index:保存数组的位置
//参数value:数组的指针
//参数size:数组的大小
// *****************************************************
void WriteSegment_256 (char index,char *value,char size)
{
  char buffer[SegmentSize],i=0;
  char *flash_ptr = (char *) SegmentStart;

  //先读取原FLASH数组
  for(i=0;i<SegmentSize;i++)
    buffer[i]=ReadSegment_256(i);

  //擦除FLASH,必须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把整个数组都写入FLASH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i=0;i<size;i++)//修改原数组
    buffer[index+i]=value[i];
  for(i=0; i<SegmentSize; i++)//写入数据到FLASH
    *(flash_ptr++) = buffer[i];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