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自激式压电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
做一个烟感,没有经验,3V供电如果驱动一个自激式压电蜂鸣器,网上是用三脚自耦变压器设计的,没有找到具体原理图,哪位大侠提供一下参考,谢谢。

网友A(2018-08-30):
三角升压电感有好多升压的例子,在网上多搜搜,电路挺简单的

楼主:
找到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楼主:
这个是2脚的蜂鸣器,三脚的自激式的压电蜂鸣片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