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UPS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8-08-30):
  关于锂电池UPS的常见问题解答。对于锂电池UPS,大家可能并不怎么熟悉,总会有着关于锂电池UPS的一些疑问,今天让小编来为大家带来关于锂电池UPS的一些常见问题解答。

  锂电池UPS的主要结构有?

  锂电池UPS的主要组成为:电池上下盖、正极片(活性物质为氧化锂钴)、隔膜(一种特殊的复合膜)、负极(活性物质为碳)、有机电解液、电池壳(分为钢壳和铝壳两种)等。

  什么是锂电池UPS的容量?

  锂电池UPS的容量有额定容量和实际容量之分。锂电池UPS的额定容量是指设计与制造锂电池UPS时规定或保证锂电池UPS在一定的放电条件下,应该放出最低限度的电量。锂电池UPS的实际容量是指锂电池UPS在一定的放电条件下所放出的实际电量,主要受放电倍率和温度的影响(故严格来讲,电池容量应指明充放电条件)。锂电池UPS容量的单位有Ah,mAh(1Ah=1000mAh)。

  锂电池UPS的充电方式是怎样的?

  恒流恒压充电:锂电池UPS首先以恒流充电(CC),当电池电压升高至一定值时,电压保持不变(CV),电路中电流降至很小,最终趋于0。

  什么是充电效率?

  充电效率是指锂电池UPS在充电过程中所消耗的电能转化成电池所能储蓄的化学能程度的量度。主要受电池工艺及锂电池UPS的工作环境温度影响,一般环境温度越高,则充电效率要低。

  什么是放电效率?

  放电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放电条件下放电至终点电压所放出的实际电量与额定容量之比,主要受放电倍率,环境温度,内阻等的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放电倍率越高,则放电效率越低。温度越低,放电效率越低。

  锂电池UPS使用是的主要事项有哪些?

  1、使用前,请仔细阅读电池说明书;

  2、电器和锂电池UPS接触件应清洁,必要时用湿布擦净,待干燥后按极性标示装入;

  3、新旧锂电池UPS不要混用,同一种型号但不同种类的锂电池UPS也不能混用,以免降低使用效能;

  4、不能将电池短路;

  5、不要拆卸和加热锂电池UPS,或将锂电池UPS丢入水;

  6、废锂电池UPS不要随意丢弃,尽可能与其它垃圾分开投放,以免污染环境;

  7、锂电池UPS应保存在阴凉、干燥、无阳光直射处。

  影响锂电池UPS使用寿命的因素有哪些?

  一、充电:

  选择充电器时,最好使用具备正确终止充电装置(例如防过充时间装置、负电压差(-dV)切断充电和防过热感应装置)的充电器,以免锂电池UPS因过充而缩短使用寿命。一般来说,慢速充电较快速充电更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二、放电:

  a.放电的深度是影响锂电池UPS寿命的主要因素,放电的深度越高,锂电池UPS的寿命就越短。换句话说,只要降低放电深度,就能大幅延长锂电池UPS的使用寿命。因此,我们应避免将锂电池UPS过放至极低的电压。

  b.锂电池UPS在高温下放电时,会缩短锂电池UPS的使用寿命。

  c.把不同电容量、化学结构或不同充电水平的锂电池UPS,以及新旧不一的电池混合使用时,亦会令锂电池UPS放电过多, 甚至会造成反极充电。

  三、 储存:

  若锂电池UPS长时间在高温下储存,会令其电极活性衰减,缩短使用寿命。

  关于锂电池UPS还有一些常见问题及解答没有例举出来,之后的**我们也将会带来更多关于锂电池UPS相关的内容。如果您有关于锂电池UPS的问题急需解答,可以访问我们存能电气的官网,咨询我们官网的客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5-9822,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