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一直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2018-08-30):
没有数据接收,却一直进入接收中断,请问各位大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初始化USART后以及接收中断都必须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清中断标志后试试。

网友C:
TC那个标志位,还有各种错误标识,比如溢出什么的,初始化以后就先给清了吧,挨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USART后以及接收中断都必须清中断标志位。

中断标志为0,但是REO被置位了,过载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标志为0,但是REO被置位了,过载错误,怎么解决呢

应该是ORE而非REO吧?

网友D:
没有清除中断  或者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E:
中断标志是什么

网友F:
初始化就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