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编译一直显示错误如图,请问是什么问题?哭!

楼主(2018-08-30):
2 errors generated.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05: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BXZB45K80PRO.p1'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79275/MPLABXProjects/zljkz.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79275/MPLABXProjects/zljkz.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BXZB45K80PRO.p1]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编译已失败 (退出值2, 总时间: 662ms)
用的XC8编译器,pic18f45k80
弄了好久,也没明白怎么解决,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05
提示说对应mk文件的105行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05
提示说对应mk文件的105行报错了吧

我看了提示出错的那几行,但是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提示出错的那几行,但是看不太懂。。。

看一下makefile的相关文档吧!
还有就是看看配置配好了吗?
你可以找原厂或者代理的FAE问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makefile的相关文档吧!
还有就是看看配置配好了吗?
你可以找原厂或者代理的FAE问下细节。 ...

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B:
QQ 3114267019上代码,帮你看看

网友C(2020-09-03):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可以将代码给我,我帮你看看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帮你找一下问题的原因。

网友E:
可以把代码给我吗?我看看一下,仔细的看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F:
2 errors generated.

这一行之上已经有2各error了,往上翻

网友G:
应该跟报错内容无关,看看是不是什么头文件或者配置错误。

网友H:
肯定不是make file出错了.
很有可能是哪里少写了个括号,或者逗号,或者文件包含出错了.

这个编译报错, 你只贴了后面一部分出来,

2 errors generated.
上面,还有些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