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NXP _LS1023A空载运行芯片温度过热

楼主(2018-08-30):
使用LS1023A芯片,双核A53,只跑系统,不贴散热片芯片表面温度在92度以上,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挂掉。内核电压是1.0V,内核空载功率3.7A。请问大神,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网友A(2020-01-14):
解决了吗?

网友B(2021-04-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