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工作过程

楼主:
485芯片工作过程,是如何执行单片机指令然后输出和设备通讯的?

网友A(2018-08-31):
只会用,要说工作过程,不设计ic,知道这个干嘛?

网友B:
1、要知道485的工作原理,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好说。
2、这个芯片的原理,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这是典型的485半双工收发芯片。TXD/RXD是收发接MCU,DE/RE是发送和接收使能,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C:
谈不上什么“指令执行”,485接口片只是电平转换电路而已,把TTL逻辑信号用类比较器电路转换为差分信号。接收电路则是运放放大和比较器整形,具体电路功能框图可以去看485接口片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