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为正极性的毫伏级直流缓慢变化信号放大

楼主(2018-08-30):
手上有一个项目,恒为正极性的毫伏级直流缓慢变化信号,放大100倍,信号幅度大概从7MV—50MV,用单电源运放,试了LM324,拼成同相放大,没有做直流偏置,无藕合电容,当信号小于20MV时,输出没有多少变化,大于20MV后还可以。现在就是想解决,当信号小于20MV时,如何让输出正常跟随放大,请高手推荐一个好用的单电源运放,不胜感激。

网友A:
恒为正极性的毫伏级直流缓慢变化信号???说清楚

网友B:
LM324的Vos最大是7mV,也就是可能加在有用信号上,也可能是抵消掉部分有用信号,到20mV才能识别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为正极性的毫伏级直流缓慢变化信号???说清楚

就是一个直流毫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24的Vos最大是7mV,也就是可能加在有用信号上,也可能是抵消掉部分有用信号,到20mV才能识别不应该 ...

是的,主要是单电源,信号直接加上去的,没有对输入端做直流偏置,我分析是因为小信号附近,由于输入端没有加直流偏置,出现了0点附近的交越失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单电源,信号直接加上去的,没有对输入端做直流偏置,我分析是因为小信号附近,由于输入端没 ...

不是这样的
楼主没有理解运放Vos的意思

网友C:
直接放大这么低的输入直流,你必须用至少输入可以轨至轨的运放,至于你选择的324完全不行了,不说324输入是不是能有效工作到0V附近(单电源)。首先是失调就达到2-7mV,已经是你最小输入幅度绝对值了,这样的放大误差还有意义吗?
首先你得确定你放大器需要的误差是多少,根据误差,选定运放的失调值,然后就可以确定用那款芯片了。
因为你没给出具体输出误差指标,所以,你自己去选吧:
ADI 轨至轨运放
http://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1095

楼主:
用lm324,失调电压我会在程序里读出来补偿掉啊,不怕失调,主要是单电源供电,能不放大如此微弱的信号?

网友D(点评):
失调电压会随温度变化,不是想补偿就能补偿得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m324,失调电压我会在程序里读出来补偿掉啊,不怕失调,主要是单电源供电,能不放大如此微弱的信号? ...

单电源当然可以处理mV甚至uV级别的信号,问题是Vos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单电源下软件也不好扣减的,因为你采集不出来输入0V时到底是Vos的影响还是输出距离电源轨的影响。所以在单电源下最好就是选择更小Vos的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m324,失调电压我会在程序里读出来补偿掉啊,不怕失调,主要是单电源供电,能不放大如此微弱的信号? ...

要不然先测试一下vos,再补偿。这下成本高多了。

网友E:
换个好运放,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为啥非要和LM324,LM358之类的极差的运放过不去呢?
成本控制如此严格?

网友F(点评):
估计还是钱的问题吧.

网友G:
LM324是不行的 单电源有死区,再就是漏电流有影响

网友H:
    这么低的直流需要加负压,用双电源工作,就加个电容负压I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低的直流需要加负压,用双电源工作,就加个电容负压IC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