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选择O2优化后,EEROM写不进数据

楼主(2018-08-30):
   选择O0的时候,程序都是正常的,选择O2优化后,EEROM只能读,写不进去,咋回事了,各位大侠,变量已经全部改成了vu8/vu16之类得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写EEPROM需要等待总线 不忙 所以可能把等待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EEPROM需要等待总线 不忙 所以可能把等待优化掉了

可以读,写不了

网友B:
读不需要等待,写需要等待一会,读写转换也需要等待一会。

网友C:
如果是模拟时序,优化后代码执行速度会快些,注意时序延时

网友D:
看优化后的汇编代码有什么变化,单步走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模拟时序,优化后代码执行速度会快些,注意时序延时

模拟的,找到问题了,优化后时序有点问题了

网友E:
02优化是什么

楼主:
你是用的IAR???

网友F:
一般优化就是优化了是处理时间相关的吧。。。。

网友E:
是的是的 我用的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