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步进电机输入电路

楼主(2018-08-30):
步进电机的控制器输入光耦居然可以5-24V输入,这是如何做到的。还能保证高速的信号输入,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光藕是不能输入那么高电压的,只有通过串联电阻限流,或者更复杂的电平检测加逻辑开关电路

网友B:
这些信号算不上高速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藕是不能输入那么高电压的,只有通过串联电阻限流,或者更复杂的电平检测加逻辑开关电路 ...

串电阻的话没法这么宽的电压啊

网友C:
采用恒流电路的,所以和电压无关

@jeraw2018 :恒定的电流会使光耦可靠导通,
这个怎么快速转换

网友D:
有个术语叫做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