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陶瓷电容的基本电气特性"许多的意外!

楼主(2018-08-30):
推荐一篇**:陶瓷电容的基本电气特性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3a7eef0408763231126edb6f1aff00bed570ff.html
今天在淘宝买电容,看到0805的106陶瓷电容100只才5.94元.想到大容量陶瓷电容误差比较大,就查一下它的特性.
看完 上面推荐的**后震惊了.
1. Y5V 类型的 在75℃的容量-70%,
2. Y5V 类型的 在15V电压 的容量-70%,MLCC更狠5V时-80%.容量和电压的关系那么大!
3 .后面还有一个图 容量变化速率,5V时竟然-80%! 不太理解和前面的图的区别?

是我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A:
Z5U、Y5V从来都不是容量稳定的材料。他们就那样。
需要精度的,至少是X7R,更高的那就NPO........
没办法,陶瓷介质的电容,稳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弱点。

网友B:
村田的手册上有讲解,还有测量的曲线,可以看看。
硬件天生都不稳定,设计时需要考虑。

网友C:
    没理解错。。。。。根据场合,不要买错就行

网友D:
你的理解大部分都对。有一点不对
“1. Y5V 类型的 在75℃的容量-70%,MLCC 也是.”
你觉得Y5V和MLCC是并列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大部分都对。有一点不对
“1. Y5V 类型的 在75℃的容量-70%,MLCC 也是.”
你觉得Y5V和MLCC是并列关 ...

**的链接在这里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3a7eef0408763231126edb6f1aff00bed570ff.html
从容量--温度曲线上看这两种电容是差不多的.

网友E:
陶瓷电容材料影响比较大,精度、温度要求都不高的场合用Y5V可以,X5R  X7R  NPO/COG,不同厂家的性能差别也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链接在这里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3a7eef0408763231126edb6f1aff00bed570ff.html
从容量 ...

**哪里说到MLCC和Y5V是两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说到MLCC和Y5V是两种电容?

抱歉,是我看错了。原文是 "MLCC 1206 Y5V 10uF 6.3V" 这说明 MLCC是大类,Y5V是子项。
头一次看到这个资料却没有仔细看看就光顾得"震惊"了。
为自己的粗心检讨,为  william008 的细心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