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模块资料:高感度声音检测模块

楼主(2018-08-30):
用于声音检测
模块有 2 个输出:
1、AO,模拟量输出,实时输出麦克风的电压信号
2、DO,当声音强度到达某个阀值时,输出高低电平信号,【阀值-灵敏度可以通过电位器调
节】
模块特点:
2、有 3mm 的安装螺丝孔
3、使用 5v 直流电源供电
4、有模拟量输出
5、有阀值翻转电平输出
6、高感度麦克风,灵敏度高。
7、有电源指示灯
8、比较器输出有指示灯

网友A(2019-03-27):
很好的啊! 不错的啊!

网友B(2023-01-08):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模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模块呀?

就是普通的麦克风模块,某宝上有很多的。
其实就是一个麦克风传感器+比较器,可调电阻可以设置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麦克风模块,某宝上有很多的。
其实就是一个麦克风传感器+比较器,可调电阻可以设置比较器的参 ...

可以通过MCU测模拟电压值得出声音分贝大小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