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内部看门狗不可禁用的高可靠单片机,防止死机

楼主(2018-08-30):
     有一些关键应用,使用MCU控制,可以死机,但必须要能自行重启,所以看门狗还是很有用的;现在大部分接触过的MCU,都是内部看门狗,软件可以禁用,但这样并不适合高可靠场合;因为就算你开了看门狗,一旦软件或干扰误关了,而MCU死在那里,后果就惨了。
    目前就发现STC的看门狗是只要打开就关不掉的,这样在编程阶段可以选择其上电就开,但之前网上有很多贴子讨论STC的FLASH掉程序,不知道现在大家用得怎么样?除了STC外,是否还有看门狗关不掉的MCU?
    加外部的看门狗复位IC,成本太高了,现在正品706,813的价格都在1块以上,比SOP8 的MCU还贵。如果有便宜可靠的硬件看门狗复位IC,那倒简单了,直接外部看门狗IC + MCU实现。
    纠结纠结,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看门狗应该是主要解决硬件干扰导致的死机,软件的BUG应该查找代码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我指的就是要解决硬件干扰,比如静电测试,浪涌测试这些。可以死机,但一定得自行(复位)重启。有点担心的是硬件干扰把WDT禁止了(那些带有WDT可关闭选项的MCU,我认为有这种可能),并使MCU死机,这时就麻烦了,所以不可禁止的看门狗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能发挥作用。

网友B:
华大的 HC32L0xx / HC32L1xx 系列的看门狗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WDT 功能描述
 20Bit 自由运行的递增计数器,溢出时间可配置为 1.6ms – 50s。
 溢出后的动作可配置为中断或复位。
 WDT 时钟由独立的 RC 振荡器提供,可在Active、Sleep 、DeepSleep 模式下工作。
 WDT 启动后,只支持喂狗操作。不能关闭,不能重新配置。

网友C:
不是所有单片机的看门狗打开后都是无法关闭的吗????用过ST、LPC等等的单片机的看门狗打开后都是不可关闭的!看门狗独立时钟源。

网友D:
增加成本,用独立的看门狗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单片机的看门狗打开后都是无法关闭的吗????用过ST、LPC等等的单片机的看门狗打开后都是不可关 ...

回头看了一下,你说的没错,STM8S的看门狗确实是打开后不能关闭;只是现在STM8S003的价格早已变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大的 HC32L0xx / HC32L1xx 系列的看门狗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WDT 功能描述

谢谢你的指点,从你给的信息来看,HC32L也是WDT只要打开就禁不掉,这样很好;我在1楼时有个想法提了一点,就是希望MCU的价格要控制到1RMB以内,想来华大HC32L不是我的菜:) 再次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成本,用独立的看门狗IC。

你有用过几毛钱的独立看门狗IC吗?如我在一楼所说,现在CAT706, SP706, 全都超过1RMB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用过几毛钱的独立看门狗IC吗?如我在一楼所说,现在CAT706, SP706, 全都超过1RMB了。 ...

纠结什么,该用的还是要用,就看你的产品定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头看了一下,你说的没错,STM8S的看门狗确实是打开后不能关闭;只是现在STM8S003的价格早已变天了 ...

应该是90%单片机看门狗都是开了无法关闭的。至少目前我用过的都是。至于独立看门狗,看你产品的定位,可靠性第一,省不了。比如,很多都用有源晶振,无源晶振有时不起振就死翘翘了。

网友E:
看门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可以动脑筋试试降低干扰对芯片的影响,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加一粒电阻就不怕你说的那个干扰了。有些行业的CPU是不允许加WDT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头看了一下,你说的没错,STM8S的看门狗确实是打开后不能关闭;只是现在STM8S003的价格早已变天了 ...

最近价格回落不少  两块以下了    不过我没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