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发明的专利!

楼主(2018-08-31):
不知为何,ADI从2015年开始,不遗余力要把一个无名教授捧红!就像西交大新闻所说的,在2015年之前,杨教授没有出版过任何模电著作!(尽管如此,2007/8年却凭上博导教授了),一个人没有任何著作,ADI却说他是“知名教授”!这个知名度,可能是只有西交大的师生知道这个人吧。而放着清华北大复旦那么知名教授ADI不找呢?

想来想去,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一方想出最少的钱找个人代言ADI的产品,而另一方不差钱,只要名声!所以双方合作是周瑜黄盖的天作之合!

ADI所给的简历:

我看到图片中的三个研究方向,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我毫不奇怪,因为以前ADI给杨教授1万块钱,叫他用ADI的运放搭个正弦波振荡器,所以杨教授就说他研究过“精细”信号产生!(人家说超纯,他说精细!)

但是对于第二个研究方向就怪怪的,因为他主要搞模拟电路教学,不搞科研,而且不懂IC设计,怎么突然有ADC专利两个了呢?

所以我查了一下是哪两个专利。

企图以别人的错掩盖自己的错误和无能,是某类人惯用的伎俩。
杨教授是哪位 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一查专利不要紧,两次被雷晕!

第一次被雷晕是因为两个专利,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

第二次被被雷晕是因为我对数模转换器有所了解,模拟电路设计专业多少都会讲到一点。但就是没听说过有“转置型”转化器!一看专利内容是=

同志们看清楚了,文中所说的“传统转换器”,指的是定频采样,而他发明的是同步或变频采样!

2010年,居然有人申请老掉牙的变频采样技术专利,这事要是传到国外,大牙能笑掉一排!你以为起个新名字就能蒙混过关?

已知电压,量化並记录时间?这个专利文件谁写的?不及格啊,还是他就是故意这么写的来混淆视听? 专利文件要求严格的意义上,他这里只是对时间进行量化並记录,而並不包含电压值记录,所以它装置的意思才能成立,可我实在无法理解,不记录电压只记录一系列时间,最后怎么还原本来的模拟信号?

网友A:
人家西北模电王,是adi官方认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次被被雷晕是因为我对数模转换器有所了解,模拟电路设计专业多少都会讲到一点。但就是没听说过有“转 ...

这还真就是变频采样,老早就有提出的东西,不知道他这个专利是发明专利呢还是实用新型,作为一种特定电路简化处理该方案的线路,弄个实用新型也许真有其专利意义,如果是发明专利,那么这个肯定是可以被判定无效的。
不过好像专利就是那么回事情,民不告官不究,没人去提异议,官方就会挺容易通过,而且有效。
根据这个专利情况,理论上有和没有是没区别的,你就是用变频采样,他也不敢告,大家放心吧,随便一提异议,别说告,就是他这个专利本身马上就会被咔嚓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就是变频采样,老早就有提出的东西,不知道他这个专利是发明专利呢还是实用新型,作为一种特定电路 ...

国产专利大多数都是灌水玩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人都收益,谁来管这些破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专利大多数都是灌水玩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人都收益,谁来管这些破事啊! ...

也别难为专利局那些人了,实质性审查也就是检索一下类似名称条款,怎么可能真的做到火眼金睛呢?
换马甲,蛇变乌龟他们还真不好看出来。这不是人家估计就是为了能让人认为就是乌龟,所以就连名词都造出来了嘛:转置型ADC、转置型DAC,为了这个名词,人家肯定是动过脑筋滴,反正这个名词造出来更合适给个专利哈。人家本来就是要的这个目的。否则那些专利局的也不是眼睛被裤衩蒙了,人家会检索出来并给他驳回滴..................

网友C:
难怪西安交大以前的“小清华”现在没落了。

网友D:
有点热闹.

网友E:
看后无话可说。牢记三防:防专家,防教授,防大师。

网友F:
0价值的发明专利,如果你不在乎钱,想搞多少就可以搞多少。。。。

网友:
有钱可以弄很多专利

网友G:
我这个人从来是以貌取人。此人气质土,不是知识分子的眼神。就是个骗子而已。鉴定完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人从来是以貌取人。此人气质土,不是知识分子的眼神。就是个骗子而已。鉴定完毕。 ...

哪马云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西安交大以前的“小清华”现在没落了。

到目前为止,算上西交大,我至少听说三所学校号称“小清华”了!有的学校还只是普通二本。

网友I:
想了解变频模数转换的原理,可是只找到了转置AD专利的图片,原理上可以降低保存数据的空间.但是用 变频  模数 找不到AD 的专利,

网友J:
人老了,看了半天专利内容,竟然没看懂

网友K:
杨老师凭在智能交通领域发表的高引论文,和申请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上的教授怎么被楼主说的好像是骗来的似的。固然时代变了,现在评选正教授的要求高了很多,当年本科毕业就能留校,现在的讲师都至少在国外知名大学学习至少1年的博士文凭才行,但老一辈的教授们也有老一辈的特点,在当年的教学实验环境下能最终成为C9高校的教授同样值得尊重。转制AD虽然只是一种思路的探索,但目前据我接触的国内几个实验室研究方向所知也是突破目前植入式心电检测通信电路功耗瓶颈等等问题的关键,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杨老师凭在智能交通领域发表的高引论文,和申请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上的教授怎么被楼主说的好像是骗来 ...

他是2007/2008年才评选上博导教授的,10年前的教授评选资格比现在容易这么多?
其他的先别说,把教授所谓“高引”论文传上来看看?
这所谓的“智能交通领域”,没猜错的话,是用单片机控制交叉路口红绿灯的吧?

你还少说了一个,就是led灯。
呵呵,你知道这个就行!你还说少了一个,就是异或加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他是2007/2008年才评选上博导教授的,10年前的教授评选资格比现在容易这么多?
其他的先别说,把教授所谓 ...

我猜你的文凭可能最高就是硕士了,没受过正统学术教育,论文看都不看开口就喷,而且缺乏基本的论文检索能力,估计查论文都用的是百度吧。谁雇你这个五毛党来喷的?绞尽脑汁辛苦了,我给你1块,赶紧闭嘴,双倍价钱考虑一下。另外,祝你早日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猜你的文凭可能最高就是硕士了,没受过正统学术教育,论文看都不看开口就喷,而且缺乏基本的论文检索能 ...

谢谢你的祝愿,不过那学校吹牛X大王太多了,欧不感兴趣!

支持!

网友L:
鹅妹子嘤。。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祝愿,不过那学校吹牛X大王太多了,欧不感兴趣!

所以请问你毕业于哪个名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想了解变频模数转换的原理,可是只找到了转置AD专利的图片,原理上可以降低保存数据的空间.但是用 变频  模数 ...

很明显,如果不想记录幅度绝对值,那就记录幅度相对值,这个专利里面,物理意义就是记录相对值(相对值已知=已经记录),很明显除了已知的相对值,还必须记录相对值的方向,否则就变成一个单调性的无穷大信号了。
到这里。就所谓的转置来说,首先在于转置并不成立,传统AD只需要一个量化绝对值,而这个如果只是把量化绝对值变成时间轴,AD结果肯定不成立。转置也就无从说起,至少名不副实。
还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一旦发生误码,数据累加方向和累加值,对整个结果都是致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如果不想记录幅度绝对值,那就记录幅度相对值,这个专利里面,物理意义就是记录相对值(相对值已 ...

转置AD的原理可以参考与之类似的"增量调制"就更好理解了.转置AD的优点是算法简单低码率故可以降低功耗.至于误码问题同样可以参照增量调整.转置AD用于记录类似心电信号之类的周期性信号不会产生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如果不想记录幅度绝对值,那就记录幅度相对值,这个专利里面,物理意义就是记录相对值(相对值已 ...

这个专利到现在8年历史了,8年仍无人问津,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楼主:
去年我点评你好放大器一书写的,请问杨教授的学生,你认为这个简历符合常理吗?
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此人“人情世故”方面非常练达!

楼主:
西交大杨教授个人主页上的简历=

楼主:
大家注意简历中,89/90年是空白!

92--96这几年,人家是一边“在深圳”搞销售,一边“在西交大”当老师!人家会分身术,或者白天在西交大教书,晚上回深圳搞销售!

简历中自我介绍说“97年开始做一个好教师”!!!这句是重点!
97年才开始做个好教师,难道以前的86--88年。以及91--96年做的都是“坏教师”?
而且自我评价是个“好教师”,别人谁好意思这么介绍自己啊,不怕别人说王婆卖瓜吗?

楼主:
别个教授简历重在介绍自己丰功伟绩——发表过什么论文著作,干过什么项目等,例如这个老杨=

而本贴所说的老杨,简历中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教学成果二等奖就不说了。

当然了,人家现在所给的简历(ADI采样的),开始介绍自己的处女座——你好放大器,以及现在这个所谓的新概念模拟电路了!

人们好奇的是——以前什么都没有,是怎么干上教研室主任的?怎么评选上博导教授的?

网友N:
技术原理看不懂,说的话都明白,大佬继续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