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报floating net label

楼主(2018-08-31):
使用都是AD18,我原理图器件都热点方向是对的,然后NET放置也放在导线上了,为什么还是会报floating net label这样的warning?没有FLOATING啊,NET都摆在导线上了啊

网友A:
建议暂时不要用AD18做设计。太不稳定了。大量的BUGS没有修复。 AD17 到 AD18 ,,,编程语言 从DELPHI PASCAL到 C#. 真是让人失望的决定,C++人才这么多,却非要这种类JAVA语言。。。

网友B(2019-01-14):
楼主解决了嘛,我一直是这个问题也没有搞定啊!求助!

楼主(2019-04-10):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嘛,我一直是这个问题也没有搞定啊!求助!

此问题后来解决了。每次复制线路的时候,网络标号会默认为不在导线上,所以要重新添加网络标号,把旧的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