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TFT 数据线和时钟线的问题

楼主(2018-08-31):
8.0 Inch 800X1280 IPS MIPI AML080WQ05.pdf (934.81 KB, 下载次数: 0) SEC_S6D7AA0X04_Data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STM32F7,还有800*1280TFT.
时钟腿和数据腿都是差分信号。
输入信号是MIPI-4Lanes。
我不知道这个差分信号怎么往单片机腿上接。
是不是需要一个类似MAX3485的芯片转接一下。
还有,四根数据线,是不是可以只用一根,比如D0N,D0P。
谢谢!

网友A:
STM32F769I DISCOVERY 的DSI LCD应该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769I DISCOVERY 的DSI LCD应该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B:
电平匹配吗

网友C:
祝愿楼主成功

网友D:
tft是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