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分享个经典运放电路设计,请教其中的偏置电阻的作用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经典很实用的单电源40倍同向放大器,R1,R2,R3提供直流偏置,楼主分析直接R2,R3即可提供VCC/2直流偏置,一直不解R1的作用,请教群里的大神电阻R1的作用是什么?加了R1有什么好处在线等

楼主(2018-08-31):
那么加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其作用主要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图不完整,平衡电阻,平衡+ - 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完整,平衡电阻,平衡+ - 输入电流。

前面是一个 I/V转换 跨阻放大器 输出30mV左右的信号

网友B:
@king5555  R1 不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吗?

网友C(2018-10-09):
个人愚见,R1与C1构成低通滤波器,用以滤掉上电瞬间电源噪声。

网友C:
不过我很想知道 R8与C9串在一起接地 是有何作用?求回复 或者加我微信hhl770583452,求交流

网友D:
这种电路是单电源供电的放大电路。运放3脚需要提供1.5V的抬升电压,以保证输入给运放的信号都是正极性。因此先在这个电路有错误,你应该把R3去掉,R1和3脚断开,将R1左侧这端接地,然后把3脚接在R1和R2之间,其他不变。
   R8和C9串联作用是为了不把3脚的偏置电压放大,保证了输出信号在1.5V为中心上下波动。因为有了C9时,在直流情况下,C9相当于断路,没有放大回路,因此直流就不放大了。

网友E(点评):
运放3脚需要提供1.5V的偏置电压——这个正确。 但楼主这个电路并没有错误,无需修改。真要修改:应该:你应该把R3去掉,R1和3脚断开,将R1左侧这端接地,然后把3脚接在R1和R2之间,同时C1也需要去掉!

网友E(点评):
真要改:R1短接,C1开路就行。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R1短接也可以。但C1建议不要去掉,这个电容是为了稳定3脚电压用的,这个是典型接法。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信号从3脚输入,如果不去掉C1,输入信号被C1短路到地,因此,C1去掉是必须的。

网友F:
线性应用,电压输入信号必须通过电阻,再连接输入端。
没有这个电阻,岂不是把同相端箝位了吗?!

偏置信号就是输入信号,所以要加电阻。

左图是正常接法,有电阻;
右图是没电阻,肯定不对。

网友G:
没有R1(0欧)输入交流信号在C1那里短路了。。。

网友G:
古代音频放大很多用这种电路的。
R1 R2 R3在IC内部提供了外面只要接一个电容。

网友H:
我怎么觉得我这样更好呢?既实现了放大,同时又完成了 偏置电压不随电路的增益而放大。大家讨论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觉得我这样更好呢?既实现了放大,同时又完成了 偏置电压不随电路的增益而放大。大家讨论下。 ...

没错,这是最佳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很想知道 R8与C9串在一起接地 是有何作用?求回复 或者加我微信hhl770583452,求交流 ...

R6和R8决定交流信号增益。
C9的作用是使直流稳定---电路对直流是跟随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觉得我这样更好呢?既实现了放大,同时又完成了 偏置电压不随电路的增益而放大。大家讨论下。 ...

你的电路,前面信号源特性的变化,对本级电路影响更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路,前面信号源特性的变化,对本级电路影响更大

你的意思本级电路的输入电阻?还是其他的? 给个解释,学习下,谢谢!

网友J:
你说牛不牛 这些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很想知道 R8与C9串在一起接地 是有何作用?求回复 或者加我微信hhl770583452,求交流 ...

C9取消直流的放大,对直流相当于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R1(0欧)输入交流信号在C1那里短路了。。。

你好,想向你请教电容C7的作用,及其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牛不牛 这些大神们

很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想向你请教电容C7的作用,及其参数如何选择?

C7有两个可能的作用,1是相位补偿,避免自激,2是构成低通放大,抑制高频噪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是单电源供电的放大电路。运放3脚需要提供1.5V的抬升电压,以保证输入给运放的信号都是正极性。因 ...

若输入或者采集回来的均为交流小信号,那C9岂不是没用?

另:若要求出该电路的传递函数,R8与C9的串联对传函的推导造成困难,请问该如何解?

网友C:
俺只是个小女生  离这些大神还差得远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只是个小女生  离这些大神还差得远呐

小女生搞这个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