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收双缓冲区的问题

楼主(2018-08-31):
最近串口接收想做一个双缓冲,也是从网上学习来的,说是乒乓缓冲。buff1存满了存到buff2,然后可以处理buff1。然后我有几个疑问:
1.是不是一定要存满了再处理?
2.如果一个buff是存满了再处理,那么如果每一条报文长度不固定,会出现一条报文的前半段在buff1,后半段要存到buff2?怎么办?

然后我就想到了另一种环形缓冲区,好像还不错。
我现在的nbiot通信,在中断内接收数据,一个报文有时候会分两段收到,会进两次中断,如果我在出中断之前置标志位,表示有消息,在主函数进行处理,就会对半段数据进行处理,然后清零,就出错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标志位触发后,再等一会儿,delay一会儿,如果还有数据就会进入中断继续接收。delay后再处理,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总觉得方法太土。

请问这个数据收发和处理有什么好方法,求指点。@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只要能满足你的需求,不用拘泥于控制模式的。
不清楚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cu,用dma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别别别,我是一只小菜鸟

网友C:
其实就是两个环形缓冲区。如果是裸机编程,一个缓冲区就够了,如果带操作系统,串口驱动层会有个缓冲,上层应用根据数据量大小,来决定是否增加缓存。

网友D:
DMA双缓冲区?

网友:
这个只能使用fifo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有其他的芯片吧。

网友F:
乒乓缓冲是做视频处理用的。

网友G:
就是数组就可以。

网友H:
这个数据量多大呢:

网友I:
环形缓冲区需要使用数据结构。

网友J:
环形缓冲只能是覆盖一些数据的。

网友K:
这个长度还不一样吗?

网友L:
要不就做一个双核的处理器。

网友K:
楼主需要多大的数据?

网友D:
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J:
楼主还是是乒乓操作吧。

网友:
缓冲区没有使用过。

网友I:
使用链表实现。

网友E:
BUFF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H:
能够超出多大的范围?

网友F:
处理大量数据的时候采用吧

网友G:
推荐使用FIFO芯片。

网友L:
这样采集的数据也无法正常操作

网友M(2018-09-30):
用dma应该就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N:
两个数组吧。

网友O:
这个串口数据很大吗?

网友P:
换个处理速度快的MCU

网友Q:
使用多大的传输速度呢

网友:
就是使用两个数组保存。

网友R:
还真是没有使用过。

网友S:
保存之后就处理就行。

网友T:
一定要存满了,要不数据不好计算。

网友U:
以前在DSP见过。

网友T:
数据的起始都是需要判断的。

网友N:
可以弄个FIFO

网友V:
网上有FIFO的设计方案是最简单的

网友O:
可以保存到外部处理。

网友S:
需要这么大的什么数据

网友P:
推荐使用msp432的芯片。

网友R:
不知道楼主的要两个缓冲器干什么

网友Q:
速度很大的话,不好解决。

网友:
不是有很多的方案可以参考吗

网友U:
串口接收双缓冲区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