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到底是不是峰值检测电路啊

楼主(2018-08-31):
这个电路到底是不是峰值检测电路啊

楼主:
这个是我抄的放大漏电流的电路,

楼主:
如果只有C52,没有c48 R53的话,c52与前面的二极管构成了峰值检测,但是现在看,是不是π型滤波啊,

网友A:
前端,两个二极管加电容,可以检出峰值

网友B:
这是个错误的电路。
所以它并不是峰值检测电路。
LM2902是PNP输入级,于是电容有3个可能的充电源而没有泄放通路,最后电容电压至少会保持在LM2902的充电极限。

但我也没抄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