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CCG2芯片的固件

楼主(2018-08-31):
各位大侠,现在在用cypd2134,想用SWD接口将固件加到芯片,有两个问题咨询各位大侠
1、如何生成芯片的固件;
2、网上下载的固件转换为BIN之后,都要芯片的FLASH空间32KB大一丢丢,请问什么原因。

在线等,请大侠支招!!!!!!

楼主:
首先,需要下载一个IDE的环境,PSoC Creator,在CYPRESS的官网上面有下载
地址: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psoc-creator-integrated-design-environment-ide

楼主:
现在的疑问,用PSoC Creator生成的HEX都是71KB,但转换为BIN之后,都是33KB,大于芯片ROM空间,然后用SWD无法加载进去(超过ROM容量)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第一次接触CCG的相关芯片以及方案,请大侠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