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MP280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8-08-31):
我的焊接水平一向比较弱,这次弄了15个BMP280芯片的样子,居然一个都读不出来。

我做了一个钢网,现在没连片,请问是不是锡浆要尽可能的稀呢?(明天我会再试试的)

另外,一般的贴片厂焊接这个没问题吧

谢啦!

网友A:
自己手工打样的其实不难,对于那种类似BGA类型的芯片焊接,弄个合适大小的加热台是必须的,如果只是标准的像0805、SOP等类型的,热风枪也可以用,然后用钢网刷一下锡膏,手工放上片子和其他SMD器件,到台子上250℃,看见片子动了、SMD器件扭来扭去回正,焊点发亮了就好了,小心水平离开加热台。锡膏新的就直接用好了。不需要调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工打样的其实不难,对于那种类似BGA类型的芯片焊接,弄个合适大小的加热台是必须的,如果只是标准的 ...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类似QFN的封装也可以焊盘上锡后用热风枪吹,加点助焊膏效果会很好,锡膏的话不要太锡,正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类似QFN的封装也可以焊盘上锡后用热风枪吹,加点助焊膏效果会很好,锡膏的话不要太锡,正常即可! ...

非常感谢!

网友C(2018-10-25):
非常好的资源,感谢分享

网友D(2022-07-05):
我也是读不出来,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

楼主:
网上买模块,软件先调试出来。
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