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拆解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8-09-01):
这是两年前从朋友那里“顺”来的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最近不用了,拆开看看里面有啥“惊喜之处”。

从上图可以看出:
外壳跟大部分驱动器一样,都是采用的通用外壳,非常便宜,某宝有卖,几块钱,
最上面是6P的拨码开关:
SW1-SW3选择不同的细分数,从上面表格可知八种细分可调
SW4-SW6选择运行电流值。

各个接口的功能:
控制信号连接:
   PUL+:脉冲信号输入正。
   PUL-:脉冲信号输入负。
   DIR+:电机正、反转控制正。
   DIR-:电机正、反转控制负。
   ENA+:电机脱机控制正。
   ENA-:电机脱机控制负。

电机绕组连接:
     A+:连接电机绕组A+相。
     A-:连接电机绕组A-相。

     B+:连接电机绕组B+相。
     B-:连接电机绕组B-相。

电源电压连接:
        VCC:电源正端“+”
        GND:电源负端“-”

右边两个灯分别为电源灯与故障警示灯。
拆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比较简单,
上面两个二极管,防止反接用的;
右边两个所谓“大”电容,滤波稳压用;
左边两个1W电阻,采样电机电流;
中间开窗部分是散热,估计芯片在下面,见后面拆解;
左下角第一个SOP8的芯片是对输入脉冲整形用的,右边两个光耦是隔离用的;
右边那个小芯片是NE555,板子上面没有发现晶振,应该是用555做主控芯片时钟源;

如果觉得看不清,再来一张近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抄一下原理图

反面图

反面只有一个主控芯片:
芯片型号为日本东芝的DB3757
(搜索了一下,某宝的此类驱动器芯片大部分是东芝的TB6600,DB3757已不多见,也木有找到DB3757的相关资料,
有相关资料的朋友可以分享下)

芯片通过铜片与外壳相连,进行大面积散热,白色为导热硅脂,可以增加散热传导速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公众号:

网友A:
TMC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性能相对好些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68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卤煮分享的好东西

en 马上去了解下

网友C:
TB67S109

网友D(2020-05-05):
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和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网友E(2023-11-08):
NE555是设置半流的

网友F(2024-04-16):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