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小白求教

楼主(2018-08-31):
这是什么电路?不像微分电路吧

网友A: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网友B:
不是微分。 电容在前面才是微分
倒是有个积分在里面。 是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C:
这种图不是用个PrtSc键然后用画图保存一下就好了么,用相机照又麻烦还效果极差。。。。。

网友D:
确实是SK滤波器,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存在高频馈通现象,使用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图不是用个PrtSc键然后用画图保存一下就好了么,用相机照又麻烦还效果极差。。。。。 ...

下次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