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56有没有HDMI功能啊

楼主(2018-08-31):
看到有HDMI功能介绍。
可是在管脚列表里找不到DSI_D0P等管脚。
到底有没有啊?谢谢!

网友A:
直接上cube试试

楼主:
我不会cube,应该是没有,只有769有。

网友B:
hdmi是什么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同问

网友D:
没有啊,没看到。

网友D:
单片机上大屏显示器,有点小马拉火车。

网友E:
1、CEC,全称是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消费类电子控制。CEC功能为用户带来许多方便,它允许终端用户使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多个支持CEC 的HD设备,从而无需使用多个遥控器来控制电子设备,如:电视机(TV)、机顶盒和便携式HD设备。
  2、HDMI-CEC功能,功能上大致都是借着CEC信号让用户可以控制HDMI接口上所连接的装置。如单键播放(One Touch Play),系统待机(System Standby)。即是如果用户将影碟放进蓝光播放器时,电视会由于CEC信号的通知而自动开机,然后视频通道亦会自动切换到播放器连接的通道上。而当用户关掉电视时,CEC信号亦会通知HDMI相连接的装置一同进入待机。由于这样,所以就可以完全变成单一遥控器控制所有HDMI连接的装置。
本回答由电脑网络分类达人 刘杰推荐

网友F:
我看现在这个功能好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