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DC-DC升压,12V升压40V7.5A

楼主:
异步升压,通过EXT Pin控制外部NMOS实现,效率蛮高的有92%左右

网友A(点评):
怀疑数据。 24W的发热量,就照片上那么小散热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不小啦,看到实物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分两路,输出合并效率会更高。 L1 换成两个小功率的

网友B(2018-09-01):
MOS 管并联。 这个效率的测量结果确实挺高的。 不过我看输入电流的测量可能精度不够

网友C:
输出有40V,92%很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 管并联。 这个效率的测量结果确实挺高的。 不过我看输入电流的测量可能精度不够 ...

关键是电源带的电流表到底可信度有多少。。。

网友D:
非同步整流,普通的BOOST升压,做到92,这么高的升压比,很难,根据电源供电显示情况和万用表显示的差值,你的电源误差比较大,估计这个就是造成你测量误差的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 管并联。 这个效率的测量结果确实挺高的。 不过我看输入电流的测量可能精度不够 ...

放个电流表是因为电压有线损,电流又没什么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有40V,92%很高么?

12-40拉那么宽的电压,还是异步的,技术只能做到这样了,毕竟不是TI大佬

网友E:
这个效率的确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