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5做编码器输入,出来的数据,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8-09-01):
/***************************************初始化*********************************/
void Encoder_TIM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开启TIM5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5);//开启GPIOA0的TIM5时钟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TIM5);//开启GPIOA1的TIM5时钟引脚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PA0 PA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TIME5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编码器模式
        TIM_D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ffff;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
        TIM_ICInit(TIM5,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5,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5->CNT = HALF_TIM5_CNTR;//

        TIM_Cmd(TIM5, ENABLE);   //
}
/***********************************TIME5 中断********************************************************/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3
{
     TIM5->CNT = HALF_TIM5_CNT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
编码器信号:

我用的MCU是STM32F401CB

我用TIM5 (32位)做编码器接口,程序如上面。编码器是光栅尺输出的正交脉冲(如上图),读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对。

我尝试作了如下更改,发现如下

1,当我把: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改成: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 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读出来是的数据是正确数据的一半。
这样应该是只是计了CH1 (PA0)的数,这是正确的。说明CH1的脉冲数应该是读正确了吧?

当我改成: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这样应该是只读CH2 (PA1)的数吧!但读出来的数据总是错误的。

硬件查来查去都没有发现有问题啊!
弄了几天了,都没有解决问题!
求助啊!
万分感激!

楼主:
因在TIM5是32位的,光栅出来的编码计数值好大,所以就选 用TIM5来做输入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到底出来了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到底出来了什么波形

谢谢你。
用示波器看到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B:
难道合适不相符合?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格式解析错误

楼主:
终于解决了。
虽然是读出来了。数据正确了。
但还是有些疑问。

增量编码器的计数原理应该是上图这样吧?
如下这一句应该是这样配置才对的。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配置出来的数据是错的。读出来的数据少了一半,而且 不急定。

配置成如下这样后,出来的数据就对了。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真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