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软开关技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01):
软开关和电流下降的速度 直接的联系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开关和电流下降的速度 直接的联系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通过开关电源MOS开关电压波形我们可以获得MOS管本身开关速度。而电流波形取决于外围元件和拓扑。
电源的软开关可不是指开关速度的慢、软,这样开关管会承受无法接受的热消耗。
相对于这个所谓的软开关,我给你解释一下硬吧,开关电源的硬开关就是指不管管子是不是在最大电压、最大电流状态,硬性切换工作状态。而软开关就是其对应的相反状态。
典型的比如LLC、比如移相全桥等类型...........都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通过开关电源MOS开关电压波形我们可以获得MOS管本身开关速度。而电流波形取决于外围元件和拓 ...

好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通过开关电源MOS开关电压波形我们可以获得MOS管本身开关速度。而电流波形取决于外围元件和拓 ...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有实现mos零电流关断的外围拓扑吗?我之前参考书上和论文的LC谐振没有效果,反而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