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数字调制技术及其在DSP上的设计实现

楼主(2018-09-01):
高效数字调制技术及其在DSP上的设计实现

       随着通信容量日益增加,射频频谱变得越来越拥挤,数据速率不断增长,所用带宽越来越宽,使得信道间的相互干扰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FQPSK——一种高带宽效率数字调制方法应运而生。它具有调制信号的频带集中,旁瓣滚降快,包络恒定的特性。另外还介绍了网格编码调制(TCM)技术,它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解决通信系统有效性与可靠性的方案。它可以在不增加信号带宽、不降低有效信息传输速率情况下,获得明显的编码增益。因此特别适合在带宽受限的信道中进行信息传输。

1 FQPSK体制

FQPSK调制的关键在于除了对数字信号进行IJF编码外,还在其后增加了一个交叉相关的运算单元,以减少其包络起伏。原理图如图1所示。

1.1 IJF编码原理

所谓UF编码就是采用一种新的基带成型脉冲时限双码元间隔升余弦脉冲,将基带数字序列经此脉冲成型后,再调制。因其不存在振荡尾巴,从而消除了码间干扰和定时抖动。

实现UF编码的方法有脉冲叠加法、横向滤波器法和非线性滤波器法等几种。非线性滤波器法实质上是一种分段合成UF波形的方法。成型后的UF编码波形仅由以下4种波形合成:即±So和±Se,其中So,Se波形如图2所示。

实现时根据输入的前一时刻和当前时刻码元关系来确定该时刻的编码输出:

IJF编码结果如图3所示。

1.2 互相关及DSP实现

经IJF编码输出的波形有3 dB的包络起伏,然后通过互相关来消除包络起伏。具体相关过程是将I路和Q路的两个码元符号在每半个符号间隔内进行如下相关运算:

(1)I路信号为零时,Q路信号为最大峰值。

(2)1路信号为非零时,Q路信号最大值衰减到A

(3)Q路信号为零时,I路信号为最大峰值。

(4)Q路信号为非零时,I路信号最大值衰减到A。

时,其包络起伏接近0 dB,这种使信号幅度包络恒定的方法是一种人为的拼凑方法,无法从原理上做到包络恒定,而仅仅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近似的包络恒定。

在工程实践中,使用了TI公司的TMS320C6711芯片。该芯片基于超长指令字的体系结构,非常适合于高强度的数**算。C6711既能进行定点处理也能进行浮点处理。

在DSP实现时,按文献的方法先将8种波形数据制表,然后进行逐符号映射,计算波形编号,得到地址,寻址波形表,输出波形。交叉相关后波形如图4所示。

2 网格编码调制原理

网格编码调制与传统的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把编码与调制、解调与译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综合设计,从而保证信号空间的最佳分割。它包括卷积编码和分集映射,如图5所示。

一个m比特的信息块被分成长度分别为k1,k2的两组。k1比特通过卷积编码器后被编码成n比特,用来在分集后信号星座的2n个子集里映射其中之一,而未参加编码的k2比特用来在各子集的2k2个信号点里映射其中之一。k2=0,所有m个信息比特都参与编码。

2.1 4 状态8PSK TCM分析

文中4状态8PSK网格编码调制方案采用码率为2/3的卷积码对8PSK信号空间的映射构成TCM方案,基本结构如图6所示。

表示简单编码器的一种方法是网格图,如。图7所示。它既有时间尺度,又利用了结构上的重复性,避免了支路数呈指数增长的情况。图7中,实线表示输入比特为0的路径,虚线表示输入比特为1的路径。

2.2 Viterbi译码

Viterbi译码算法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卷积码的译码方法,主要分为硬判决维特比和软判决维特比。本文采用硬判决,译码时,将接收到的编码序列与网格图上所有可能的转移路径作比较,计算出其汉明距离,并从中选择累加路径距离最小的路径,该条路径对应的序列就是最可能的发送序列。

对于文中的编码器来说,其Viterbi译码算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计算量度值。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序列,对a,b,c和d四种状态分别计算上下两支路状态转移的汉明距离HD upper和HD_lower。

(2)相加,比较,选择,存储。在四个状态节点上,分别比较到达同一节点的上下两支路累积路径量度值的大小,选择较小的一条路径y_final,将其状态量度值存储到L(s,t),其中s表示状态,t表示时间。记录路径r(r表示第几条支路),并存储到path(s,t)中。

(3)寻找最佳路径。根据L(s,t),path(s,t)及状态转移表S(S记录了每个状态上下分支的前一状态值)的值从最后一个时刻开始进行回溯,最终得到最佳路径,此路径是由状态值表示的。这是一种递归算法。

(4)译码。根据最佳路径,依次译出二进制码字,上支路译码为0,下支路译码为1,得到译码结果。其实,当路径量度计算进行到网格图一定深处时,前面的路径已经合并成一条路径,此时就会产生第一位译码比特。这个深度即为译码深度,一般译码深度为约束长度的5~8倍。

2.3 仿真验证

图8是10000个随机序列经卷积编码,8PSK调制,Viterbi译码后的误码曲线图,可以看出随信噪比的增大,误码率大致呈下降趋势,当信噪比增大到近10 dB时,误码率为0。

3 结语

FQPSK调制所具有的频带集中、包络恒定的特性可使得调制信号通过带限和非线性处理后有尽可能小的频谱扩展,其优良的频谱特性与目前射频谱资源紧张的形势相顺应。TCM在不增加带宽和降低信息速率的条件下,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尤其适合于在功率和频率受限的信道中使用。而基于网格编码调制的Viterbi译码算法具有较强的检错和纠错能力。从TCM技术中可以看出:通过系统内部的组合优化,可以使系统的整体性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楼主:


网友A:
利用CCS 和DSP 编程实现双边带调制

网友B:
DSP作为可编程数字信号处理专用芯片是微型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实用化过程中的重要技术工具。

网友C:
调制是通过DSP用数字合成频率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D:
用DSP的HPI接口实现

网友E:
利用DSP实现数据的调制、上位机软件实现数据的编码交织

网友F:
调制主要是利用软件与硬件结合的方法实现

网友G:
DSP芯片采用 TMS320C5410

网友H:
用DSP实现256PPM调制的方案

网友I: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A:
查表法吗?

网友F:
用汇编语言编程实现调制信号输出 ?

网友B:
DSP的数据交换以及数据的编码调制

网友E:
SP的汇编程序设计

网友C:
模块集成了调制和解调模块?

网友H:
简单实用,适合于任意时隙数和任意脉冲宽度的调制。

网友G:
一般应用不需要外扩 RAM

网友J:
整个方案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