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怎样分配一个大于64k的数组?

楼主(2018-09-01):
我用的是ST的库,KEIL 4.72  Device选择的是stm32f107rc,不过它的ram是64K,现在我要分配一个数组大于64K,怎么操作,GD32F107rc ram是96K!

网友A:
二维数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数组可以不

一维数组

网友A:
那你这个太大 不好弄

网友B:
在配置界面手工修改RAM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配置界面手工修改RAM的范围。

多谢

网友C:
一堆。。。。啊哈哈哈 。 希望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别整坏了。

网友D:
启动文件改一下栈空间就行

网友E:
同5楼,可以修改RAM的范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