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A/D和DSP的高速数据采集技术

楼主(2018-09-01):
一种基于A/D和DSP的高速数据采集技术

          中频信号分为和差两路,高速A/D与DSP组成的数据采集系统要分别对这两路信号进行采集。对于两路数据采集电路,A/D与DSP的接口连接是一样的。两个A/D同时将和路与差路信号采样,并分别送入两个FIFO;DSP分时从两个FIFO中读出采集的数据,完成数据的采集。

1 数据采集系统组成及原理

数据采集系统由A/D、FIFO、CPLD以及数字信号处理板组成,图1为采集系统的组成框图。

系统中,和路和差路中频信号都是模拟中频信号,经过A/D 芯片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再经过FIFO芯片,将采集到的数据送人数字信号处理板。数字信号处理板中的处理器是DSP。DSP的数据线和2片FIFO的数据线连接,同时也和CPLD连接,地址线和CPLD连接。2片FIFO芯片的读写控制逻辑由1个CPLD进行控制。CPLD与上位机的数据线、地址线连接,数字信号处理板通过CPLD和上位机通信。

2 芯片的特点及选择

2.1 AD6644高速模数转换器

AD6644是一种单片式的高速、高性能的14位模/数转换器,内含采样保持电路和基准源。AD6644提供兼容3.3 V CMOS电平输出;采样速率最高可达65 Msps,一般采样速率为40 Msps;信噪比典型值为74 dB,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为100 dB;功耗为1.3 W,输入模拟带宽可达250 MHz,温度范围为-25℃~+85℃。

AD6644采用三级子区式的转换结构,既保证了精度又降低了功耗,其功能框图如图2所示。它的模拟信号输入方式是差分结构,每个输入的电压以2.4 V为中心,上下范围在0.55 V以内。由于两个输入的相位相差180°,所以AD6644的模拟输入信号的最大峰一峰值为2.2 V。由图2可以看出,差分模拟输入端先经过缓冲后进入第一个采样保持器(TH1)。当编码时钟为高时,TH1进入保持状态。TH1内保持的值作为粗的5位ADC1的输入。ADC1的数字输出驱动一个5位数/模转换器DAC1。DAC1要求具有通过激光校正的14位精度。延迟的模拟信号与DAC1的输出相减,产生第一剩余信号,并送给采样保持器TH3。采样保持器TH2的作用是延迟,为补偿ADC1的数字延时提供了模拟延时,使送入TH3的两路信号同时到达。

第一剩余信号送人由5位ADC2,5位DAC2和通道TH4组成的第2转换阶段。第2个DAC要求具有校正的10位精度。TH5的输入是通过由DAC2输出与被TH4延迟第1个剩余信号而获得的第2个剩余信号相减,TH4与TH2的作用相同。TH5驱动最后6位ADC3。ADC1、ADC2、ADC3的数字输出总和与数字误差校正逻辑一起产生最终的输出数据,结果是14位二进制补码编码的并行数据。

2.2 TMS320C6713

本模块的DSP芯片选用TI公司的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C6713。TMS320C671 3内有8个并行的处理单元,分为相同的两组。其体系结构采用超长指令字(VLIW,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结构,单指令长32位,8个指令组成一个指令包,总共字长为8×32=256位。芯片内部设置了专门的指令分配模块,可以将每个256位的指令包同时分配到8个处理单元,并由8个单元同时运行。芯片的最高时钟频率达225 MHz,其最大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 800 MIPS。TMS320C6713的以上特点,保证了后端信号处理的实时性,能满足本系统的性能要求。

2.3 FIFO存储器IDT72V253

FIFO存储器允许数据以不同的速率写入和读出,IDT72V253是一种高速的4 096字×18位的FIFO器件,如图3所示。其最高频率可达166 MHz,数据写入数据读出时间均为10 ns。当锁入的字数超过4 096时,存储器进人满状态。FIFO的状态可通过时间和状态位——满(FF/IR)、空(EF/OR)、半满(HF)、PAE和PAF来获得。当存储器满时,FF/IR输出为低电平;当存储器为空时,EF/OR输出为低电平。当FIFO存有不少于2 048字内容时,HF输出为高。PAE和PAF状态位是可编程状态位。当写使能端WEN电平变低时,待送入FIFO的数据在WCLK时钟的同步下送人FIFO,当第一个字被写入时,EF/OR引脚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当送入的数据超过(n+1)(n为PAE的偏置值)个字时,可编程状态位PAE变为高电平;当有(D/2)+1(2 049)个字写入时,HF引脚电平变低;随着数据的继续写入,会引起PAF引脚电平变低。如果没有数据读出,当有(D—m)(4 096—m)个字写入时,PAF引脚电平变低。当FIFO数据写满时(对于IDT72V253,就是写入4 096个字),FF/IR位变为低电平,阻止数据的进一步写入。当FIFO写满时,第一个读操作将会引起FF位电平变高,后来的读操作将会引起HF和PAF引脚电平变高。当FIFO里面只有n个字时,PAE引脚电平变低;当最后一个字从FIFO读出时,EF引脚电平变低,阻止进一步的读操作。

3 高速A/D转换器与DSP的接口设计

3.1 接口设计

AD6644是14位模数转换器,IDT72V253是18位FIFO,TMS320C6713 DSP的数据总线是32位,所以IDT72V253和TMS320C6713只需接低14位的D0~D13。由于FIFO的先入先出特殊结构,系统中不需要任何地址线的参与,大大简化了电路。A/D采样所得数据要实时送入FIFO,因此两者的写时钟频率必须一样,且AD6644和IDT72V253的最小时钟输入都是10 ns,操作起来统一方便。CPLD选用xc95144xl-tql44,用它实现四二输入与门,把TMS320C6713的通用缓冲串口(Mcbsp)中的DX、FSX配置为通用输出口(GPlO),对这个四二输入与门的通断进行控制,从而对A/D转换器和FIFO的写时钟进行控制。由于外部FIFO占用着TMS320C6713的CE0空间,所以读信号的逻辑关系为:R=CE0+ARE,TMS320C6713的CE0和ARE相“与”后与IDT72V253的RCLK相连,为FIFO提供读时钟(CE0和ARE相“与”由xc95144xl-tql44完成)。TMS320C6713的CLKX与IDT72V253的复位信号PRS相连用以复位FIFO。接口框图如图4所示。

3.2 时序设计

通过两个“与”门分别对A/D转换器和FIFO的写时钟进行控制,因为AD6644从模拟输入开始到该次转换的数据出现在输出口上需要4个时钟周期,并且在高速度采样时导线的延时效果会非常明显,若把A/D转换器和FIFO的时钟连在一起,很可能过多地采到无效数据。分开控制以后,通过软件延时,可以方便地分别对A/D转换器和FIFO的时钟进行控制,调试起来相当方便,力图把采到无效数据的位数减至最低。AD6644的工作时序如图5所示,IDT72V253写时序如图6所示。

采样时,通过程序使DX和FSX输出为1。此时采样脉冲与DX、FSX相“与”后被分别送人AD6644的时钟输入ENCODE和IDT72V253的写时钟输入WCLK,A/D转换器开始工作,且不断将转换数据送至自己的输出口D0~D7。当写使能WEN为低时,A/D转换器输出口上的数据在WCLK的上升沿被依次写入FIFO。A/D转换器和FIFO每来一次脉冲,便完成一次模数转换并把数据顺序存人FIF。使IDT72V253的LD为低、FSELO为高、FSEL1为高时,IDT72V253经过主复位后,偏移值n、m为默认值63,每个雷达回波脉冲采样63个点后,存储器几乎满标志PAF输出低电平(在未到63时输出高电平)。把此标示接到TMS320C6713的外部中断INT0上,利用它由高到低的变化产生中断,以表明一组数据采集完成。

在中断中,DSP首先迅速关闭采样脉冲信号(使DX和FSX的输出为0),停止A/D转换器和F1FO的工作。TMS320C6713的CE0和ARE相“与”后与FIFO的读输入RCLK接在一起,DSP每执行一次I/O读操作,R=CE0十ARE便向RCLK发出一脉冲,把FIFO读使能PEN置为低,同时连续执行63次I/O读操作,数据便依次从IDT72V253送入TMS320C6713,整个数据采集工作就此完成。在进行第二次数据的采集前,最好将IDT72V253先复位,把TMS320C6713通用缓冲串口的CLKX配置为通用输出口,给IDT72V253的PRS引脚输入一个不小于10 ns的低脉冲,即在DSP的CLKX引脚输出一个低脉冲。这样可以更充分地保证FIFO的读、写指针的稳定。

3.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包括CPLD和DSP两个部分。CPLD程序用VHDL语言编写,实现简单的逻辑转换功能,程序设计比较简单。DSP编程中有几个关键步骤:外部中断使能、时钟送入A/D转换器和FIFO、等待中断、停止A/D转换器和FIFO、采集数据、复位FIFO。整个软件流程如图7所示。

4 结 论

   通过实际设计表明,在DSP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中,采用FIFO器件作为A/D转换器与DSP之间的桥梁,可以根据具体需要灵活设置FIFO的各个标志,使其具有很强的外部接口能力;并且通过软件很容易调整A/D转换器、FIFO和DSP的操作时序,增强了操作的灵活性,起到了很好的数据缓冲作用,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安全可靠。系统硬件具有结构简单、性能可靠的特点;软件具有控制灵活、程序调试方便等优点。

楼主:


网友A: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广泛应用于军事、航天、航空、铁路、机械等诸多行业。

网友B:
广泛使用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采样频率一般在200KS/s~100MS/s

网友C:
采样频率达到200MHz吗

网友D:
数据采集系统的重要技术指标包括数据转换速率和记录容量。

网友E: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一般分为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两部分。

网友F: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通常由单片机、高速缓存、高速A/D转换器组成。

网友G:
高速采集系统的任务是采集各种类型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计算机处理,得到特定的数据结果。

网友H:
一般包括:AD模数转换芯片、SDRAM动态数据存储元件、Flash静态数据存储元件、HPI主机接口、USB接口、PCI接口等。

网友I: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

网友J:
分布式数据采集是数据采集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网友I: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具有极高的采样率

网友A: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内部包含高速电路

网友H:
典型的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B:
分辨率16bit~24bit。

网友G:
将计算得到波形和数值进行显示,对各种物理量状态监控。

网友C:
数字逻辑电路的时钟频率>=50MHz

网友F:
高速缓存是关键部件

网友D:
键技术是高速ADC技术

网友E:
在数据采集时,必须以很高的速度采集数据。